450电直每次悬停2分钟动力下降分析

楼主(2008-09-11):
机器构造:非耐的飞机,65MGX3,401+一般9克舵机,XXD的40A+2217,电池是非耐送的锂电+其他电池,遥控6EXHP+146IP

现象:
        刚充满电的电池悬停2分钟,动力突然下降,动力下降同时时伴随AKE电量显示器一红灯快速闪烁一下,测试电压时每片电池电压都在4V以上,再次装上可以继续飞,有时飞到电池电压显示红灯为止,有时动力下降还是出现,不能继续飞行。

危害:悬停中动力突然下降,飞机坠落,垂直尾翼折断。(庆幸没飞其他动作)

原因分析:按照一般的方法,首先怀疑电调,马达,动力电池的问题。1、在飞机将要悬停时,电流在13A,电池不至于过放,而且电池是新电池,我还是相信非乃的电池。然后换了其他电池,发现仍然是这样。2、电调的问题,1)过热的问题。在电调散热器上加了个小风扇,再次试飞,仍然不行,散热器几乎没温度,排除温度保护,2)低电压保护。连接可调节电压,测试电调电压保护动作值,发现电压在9.8V的时候,马达转速下降,在接近9V的时候,马达转速下降为零,电压保护没问题。郁闷了几天,准备换电调再试飞。3、马达及其飞机机械部分旋转很顺畅,排除这部分的问题。4、修正油门曲线,降低2、3点的数值,使油门温和,降低大桨悬停时的电流,开始有点效果,后来问题还是出现。5、昨天晚上望着飞机发呆,发现马达动力线和电调信号线还有65MG的线走的是一路,开始怀疑是否干扰问题,把线理顺了一下,因为菲耐的机器线只能走外面,安排动力线走一边,信号线走另一边,这样可以降低干扰。今日用细线把电池电压接下来,连在电压表上,在客厅边悬停边实时观察电压的变化,连续悬停了4块电池,每块都在7分钟左右,AKE电量显示器再也没出现快闪一次的现象,直到飞到电压报警也没出现动力突然下降的问题。问题总算找到,初步确定是干扰问题,接下来就是室外试飞,进一步调试、完善,提高飞机的性能。因为刚收到飞机急着调试,把线乱接了下,没仔细考虑干扰问题。

防范措施:1、在电调信号线上加一磁环,防止干扰信号串入接收机,2、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走,避免相互干扰,3、修正油门曲线,选择合适的曲线,使大桨效率达到最高。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飞一会就电机停转,落地后再起飞就可以了,换了电池就好了。但电池也看不出有什么缺陷,纳闷啊。

网友:
值得注意的问题啊

网友:
我的可不会哦
不知道以后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