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充电时间?

楼主(2008-09-11):
电池要如何判断何时充电、何时放电?
如果用万用表量电压,电压范围应控制在多少合适?

电池为650mAh,9.6V,
充电器额定电流250mA,
电池见下图:

网友A:
如果没次都把电全部用完和所标容量真实的话用容量乘1.5再除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次都把电全部用完和所标容量真实的话用容量乘1.5再除充电电流.

多谢!!

网友(2008-10-12):
同问,计算结果莫非是4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