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限量版终于上路了!

楼主(2008-09-11):
八月底收到的180一直没有时间打理, 感谢模友小彬百忙中抽空帮忙把机身装好了,

这几天准备自己安装电子配件, 目标是把玻纤版的180, 起飞重量限制在365克以内-----

简称: 180限量版.

先检视一下备妥的轻量级电子配件:

陀螺仪

电机

电调

接收

斜盘+锁尾舵机

电池

楼主:
再称一下它们的重量

陀螺仪 12.5克

电机 28.4克

电调(20A) 14.3克

接收 3.8克

斜盘+锁尾舵机 7.6克X4=30.4克

电池 44.5克

机身+头罩 225克

全部加在一起的重量 360克.  (锁尾连杆和舵机螺丝不到5克).

网友:
LZ电机电调轻啊 。不错。别忘了上视频。
还可以偷情:
1。去尾称,-7g
2。去副翼铜锤,-2g
3。头罩下部开孔,-5g
4。脚架改碳纤版,-3g

网友:
你的电机和电池都不对,重新弄对了在秤

网友A:
365g起飞重量,2S的应该可以飞起来。

电机是4800KV的吗?铜齿是否忘了秤?

「限量版」原来是「限制重量」的意思,还以为有新版的,下意识就是想到要赶快抢。

网友B:
祝lz早日首飞成功

但对电机和电池的配置表示严重怀疑, 恐怕这样就算能飞起来也就能挺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5g起飞重量,2S的应该可以飞起来。

电机是4800KV的吗?铜齿是否忘了秤?

「限量版」原来是「限制重量」的意思,还以为有新版的,下意识就是想到要赶快抢。

1. 电机是4800KV的.

2. 铜齿重量约一克, 偷一下懒, 和螺丝算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lz早日首飞成功

但对电机和电池的配置表示严重怀疑, 恐怕这样就算能飞起来也就能挺3分钟

谢谢关心,

至于电机和电池的效果如何, 待试飞后再提报告......

网友A:
去掉头罩,尾撑,铜陲,换碳纤脚架,一下子就可以少30g。

起飞重量335g,这样就应该更能飞了。

网友C:
俺的未限量版180。去铜锤目的不在减重,可以更省电,我试过悬停时间可由7-8分钟延长到8-9分钟,3D更犀利。头罩我以前用过一种小丘辟特电直的,只有4克,可惜炸坏了。

网友D:
电机不错,详细介绍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的未限量版180。去铜锤目的不在减重,可以更省电,我试过悬停时间可由7-8分钟延长到8-9分钟,3D更犀利。头罩我以前用过一种小丘辟特电直的,只有4克,可惜炸坏了。

牛
敢问老大用的啥电池呀? 强烈要求上8分钟悬停视频, 为费电的恶名平反昭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错,详细介绍一下啊

此电机乃雷大师特制版本,如果比较好用,那么就量产了。老郑用好了,我也去要来玩玩。  我的巨人4800电机功率太小了,要用这个测试看看。:loveliness:

网友E:
老郑,还可以再减重
1舵机线能剪短就剪短
2电条线也搞短,不要香蕉插,直接焊接
3陀螺仪的一大驮线一样剪短
4舵机可以不要后盖
5电条外皮去掉
6电池引线剪短
7头照要他们说的求比特什么的,不行就挖空

控制在330-340g

网友:
lz赶快啊,急等结果

网友:
电子设备可以多种选择,LZ选的是轻口味 ,俺是重口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
敢问老大用的啥电池呀? 强烈要求上8分钟悬停视频, 为费电的恶名平反昭雪

俺不是老大,也不牛 。
电池报给你听听:3S1300MAH15c,4S850MAH20C悬停9分钟。悬停视频您要有耐心看的话,我有空拍一个em01: 。
室外IDel足5分钟。这里可以减重,电池用小一些,IDEL4分钟就行了,可以减20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俺不是老大,也不牛 。
电池报给你听听:3S1300MAH15c,4S850MAH20C悬停9分钟。悬停视频您要有耐心看的话,我有空拍一个em01: 。
室外IDel足5分钟。这里可以减重,电池用小一 ...

HJ

3S1300MAH15c  航线多少分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HJ

3S1300MAH15c  航线多少分钟啊???

这个没有专门侧过,我IDEL定时在4分半钟,每次到时间感觉还能再飞一会儿 。

网友:
3S1300MAH15c
我飞8分钟航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不是老大,也不牛 。电池报给你听听:3S1300MAH15c,4S850MAH20C悬停9分钟。悬停视频您要有耐心看的话,我有空拍一个。室外IDel足5分钟。这里可以减重,电池用小一 ...

看来美帝的RC-TEK sjm总代真不厚道.
The bottom line:
-If you are expecting 5+ minute flights using a small 3S 850mA battery, this product may not be for you.

他说如果你希望使用3S 850ma的电飞(没说是3D)超过5分钟, 那这产品不适合你

这么粗略算一下能量
3S1300mah = 3x1300=3900
4S850mah = 4x850 = 3400
可以飞9分钟
那3S850mah = 3x850=2550 再算上电池重量的减轻, 怎么也能飞超过6分钟呀

强烈要模友们上视频, 揭露其谎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专门侧过,我IDEL定时在4分半钟,每次到时间感觉还能再飞一会儿 。

下次算算在普通模式下``
走航线能多少分钟好吗??

因为你的飞机的重量和我的相当``都在460G左右``
我想参考下你的,看是不是电池问题```````: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头罩,尾撑,铜陲,换碳纤脚架,一下子就可以少30g。

起飞重量335g,这样就应该更能飞了。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郑,还可以再减重
1舵机线能剪短就剪短
2电条线也搞短,不要香蕉插,直接焊接
3陀螺仪的一大驮线一样剪短
4舵机可以不要后盖
5电条外皮去掉
6电池引线剪短
7头照要他们说的求比特什么的,不行就挖空.........

感谢帅呆王子的精减方案,

准备作为第二阶段减重指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郑,还可以再减重
1舵机线能剪短就剪短
2电条线也搞短,不要香蕉插,直接焊接
3陀螺仪的一大驮线一样剪短
4舵机可以不要后盖
5电条外皮去掉
6电池引线剪短
7头照要他们说的求比特什么的,不行就挖空

控制 ...

4舵机可以不要后盖

这个千万不能这样做!拆掉后盖舵机随时空中解体,没有4颗螺丝齿轮部分就散架了。

网友:
看来男人对模型的减肥热情不比女人减肥弱呀,疯狂程度有过子而无不及。给你的飞机服用摇头丸,一周后飞机就瘦了

网友:
ㄏㄏ....模型模型......只要認真...摸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美帝的RC-TEK sjm总代真不厚道.
The bottom line:
-If you are expecting 5+ minute flights using a small 3S 850mA battery, this product may not be for you.

他说如果你希望使用3 ...

sjm在美国没有总代理(更正)

网友:
 这年头美帝也有这么不厚道的js, 原来sjm根本不屌它呀
那气势就是全美国的sjm都归RC-TEK卖, 售后服务也都归它, 找飞手搞评测替厂家说话也全是它

网友:
 减肥减肥!!我也要给180减肥!

楼主:
再减重...............

原厂波纤浆换成木浆, 可再减9.5克........

楼主:
再减重................

原厂波纤浆.............

替换的木浆...........

波纤浆, 木浆, 长宽略有不同............

波纤浆重29.6克.................

木浆重20.1克................

换浆后可减轻9.5克............

楼主:
再减重............

拆掉尾撑, 可减轻重量5.3克.................

卸下铜环, 可减轻重量1.7克................

楼主:
试飞!

全部电子设备装配完成后(含头罩), 不带电池是: 298.2 克.

试飞情况请看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3383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俺的未限量版180。去铜锤目的不在减重,可以更省电,我试过悬停时间可由7-8分钟延长到8-9分钟,3D更犀利。头罩我以前用过一种小丘辟特电直的,只有4克,可惜炸坏了。

请问蓝色的锁尾舵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俺的未限量版180。去铜锤目的不在减重,可以更省电,我试过悬停时间可由7-8分钟延长到8-9分钟,3D更犀利。头罩我以前用过一种小丘辟特电直的,只有4克,可惜炸坏了。 ...

可能是 inolab的 D201

网友:
LZ套机那里一共买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