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9g能用于450-500直机吗?

楼主(2008-09-11):
菜鸟求教:
辉胜9g的塑料齿舵机能否用于450-500级飞航线,飞3d,不能的话烦劳介绍一款性价比好的舵机,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指教指教,谢啦先。囧rz。

网友A:
我飞SJM325配合辉胜有点勉强,,,但飞航线,悬停可以的!!!3D估计不行,,主要是力量不够,速度也不行!!!你可以考虑65MG啊,,,据说今年的65MG质量不好!!!!所以建议去淘2007年的货!!!!我自己买了402!!

网友:
辉胜的舵机还是不错的,但是不想每炸都换齿轮的话,还是搞套金属齿的!
65MG看坛子里模友的好像问题多多,不过我的3颗0801的,用了小半年了,炸了30多炸了,还生龙活虎的!
看来买这些东西还是运气的问题!还有一个选择是D202MG,数码金属齿舵机,我的3颗已经装上机了,还没有使用,不知道效果如何!听老手说还是不错的,也许是斜盘舵机的另外一个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航线,悬停可以的!!!3D不行,主要是力量不够,速度也不行!!!你可以考虑65MG啊,,,据说今年的65MG质量不好!!!!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