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奔腾40A问题

楼主(2008-09-11):
今天刚到的40A 马上焊了T和香蕉然后裝飞机上,上电后自检声音正常,然后推油,马达咯咯咯咯的转不起来,咯咯几下就没动静了,用的是亚托430X马达,请高手救我。。。在线等

网友A:
马达断线了吧,或进角不对

网友B:
以下的几点供你参考
1、用好盈的电调试一下其他的电机
2、把电调恢复出厂的默认设置
3、可以找其他的模友借用电调试试电机是否正常?如果你在深圳,可以找我QQ:374899441

楼主:
马达我昨天晚上还在飞的
 430X要设成什么进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