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真难飞啊!

楼主(2008-09-11):
刚到手的E004,推油门到悬停转速时,开始剧烈震动,检查了主轴没问题,也没有双桨,用胶布平衡了大桨,振动还是存在。
起飞时补点右舵,起来后舵面非常灵敏,动一下就飘了,更本控制不住,450比他稳多了。

大家都是怎么调校和飞E004的?

网友A:
楼主能飞好450却不能飞好004实在有点难以置信

网友:
飞机好飞是调出来的``

网友:
以前飞4号出现震动都是因为头架芯变形,那个塑料的头架芯就是4号的软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飞好450却不能飞好004实在有点难以置信

正常

网友:
呵呵  004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好飞的了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但不一定飞得好450就能飞好004

网友:
飞机没调试好。调试好了比LAMA都稳定。

网友:
004刚到货,刚开始确实很不适应,找个大点地方练吧,飞好它,450也不会差了。

网友:
我也刚到手004,实在难飞啊,主要是我技术太菜了,才三天就买配件了,配件还在路上,严重的期待中,

网友B:
严重同意七楼的看法。。。。。

   004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易飞的

   飞机需要调试到理想状态加上自己大量练习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我飞了半年004  貌似还没完全发挥出004的潜力 本来当初也是

   想作为练习机玩玩的 结果越玩越有意思 结果就是004越来越稳

   现在可以在5级风悬停 4级风航线。。。。。  估计也也是004的

   极限了。。。。。。  梦想搞个高空失控翻。。。。。。

网友:
没450好飞正常的,004比较轻,受地效影响大

网友:
004算是小飞机里好飞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七楼的看法。。。。。

   004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易飞的

   飞机需要调试到理想状态加上自己大量练习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我飞了半年004  貌似还没完全发挥出004的潜力 本来当初也是

   想作为练 ...

骚人,又开始骚了...

网友:
我的004也是,
舵面特灵~
以前LAMA都是满舵来修正的~
现在手指头都是微动...机机还飘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