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尖半径补偿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8-09-11):
数控车刀的刀尖半径应该是出厂的时候提供的吧,如果刀尖半径磨损,变小了,加工时候产生误差怎么处理的呀?
我理解由于开动机床会重新对刀,所以很容易就忽视刀具磨损的问题,这该怎么办?

网友A:
磨损怎么是半径变小?是半径变大了吧?

网友B:
在刀具补偿页面里有磨耗补偿,X, Z ,R , R里的值就是添刀片的刀尖半径值。一般0.4,0.8比较常用。 不过如果不是很精的活R 可以不添,对刀后只补偿,X ,和Z 就行,如果车精确的圆弧,斜线,要填R 值。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在设置的时候调整。

楼主:
磨损后的R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我是个人的DIY,没有那么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