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和40A技术讨论

楼主(2008-09-11):
YT35X和HY40A谁好谁差,大家争论很久了,发个贴再讨论一下:
40A用了4可7805,35x用了2颗 40a胜出
35x的散热不用比就是          胜出
40a每路7832是16a,4颗就是64a(70度时)
35x每路4304是?a,4颗就是?a   知道的魔友请告知

正面

正面

稳压

稳压

反面

反面

散热

散热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散热

散热

网友:
LZ,你40A的好盈电调是那个系列的呀?

网友:
首先价格上,hy 的要占不少优势, 何况hy的线型要好过35x吧

网友:
SI 4404 17A

网友A:
YT35A 用的 4336 管子,22A的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好赢的我也在用,质量也比较稳定,性价比还可以,用的朋友很多,质量和35X比应该也是差不多。。。

但是好赢的柔和启动和亚托的缓慢启动完全是两样,设置柔和启动还是很快,,35X的才是真正的缓慢启动,感觉很安全,就算是猛的将油门打到最高,桨也是很缓慢的转动。。。这能有效的防止误碰油门突然启动桨打到人。。。
         想升级50A以上的电调,,但是有很想要35X那样的柔和启动功能,,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下。除了亚托还有什么牌子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35A 用的 4336 管子,22A的

我的照片显示好像是4304的管子吧,怎么就成了4336啦,如果有22A
可以下结论了,35X胜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照片显示好像是4304的管子吧,怎么就成了4336啦,如果有22A
可以下结论了,35X胜出

YT35X用了两种管子,有一种是4336,在VGS等于10V时,电流是25A,双管并联就是50A,这点绝对胜出的。买到4304管子的人是运气不好了

楼主:
新资料,可以下结论了

35x芯片资料

35x芯片资料

35x详细芯片资料

35x详细芯片资料

40A芯片资料

40A芯片资料

楼主:
大家注意看表格数据:
1.35X Ta=25℃时的25A电流只能持续10秒时间,长时间的工作电流是17A
           Ta=75℃时的20A电流只能持续10秒时间,长时间的工作电流是13A
2.40ATa=25℃时的20A
           Ta=75℃时的16A
谁好谁差应该一目了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