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400的充电器 不知道哪个好。。。

楼主(2008-09-11):
在网上搜了一下400左右的 功能都一样都是5A充电 1A放电
但我现在找到了4种 不知道哪个好
B6
B6
IC6
G.T.POWR A6
B6找到了两种一种有风扇一种是MIX的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哪个好 先谢啦

楼主:
icb6

icb6
个人比较喜欢这个 外观好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楼主:
不知道什么B6

不知道什么B6

不知道什么B6

不知道什么B6

网友:
最后一个看起来不错,就是不知性能如何.

网友:
加点钱上x6吧

楼主:
X6是什么样的?参数和这些是不是都一样?

楼主:
这种充电器是不是要是突然电池与充电器断开了就会烧充电器?

网友:
建议买B6

网友A:
B5/B6/B8正确使用方法

很多用户反映充电器精度不高.首先我们明确一点,电池要符合要求.在真实使用环境下,充电器在出厂之前经过很多复杂的检验.基本上技术都比较成熟.我们推荐客户一定要买正品.
                      充电器在电压输入端设计了保护电路,有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烧毁现象,我们首先要检查电池的外观,有没有不良和短路.在使用香蕉头插孔我们不建议用户经常拔下.因为一但误插,会使电路反馈烧毁.
                     在充电过程中我们必须先退出软件,再拔电池.和我们操作电脑一样,要爱护我们的充电器
           如果电池没插好.软件会自动识别,英文提示连接错误,你就要检查电池线了,不要盲目操作.
                    电池在使用周期都会会出现自然消耗,这是能源的特性.当电池物质发生变化时候,它存储的电量会因为自身原因而受到限制.软件为我们提供了6000MA的空间保护.我们建议用户使用厂家原装电池.
                   B6还在镍电池设计了自动充放电功能,在用户电池充不满情况下,可以选择自动运行模式,最大充放设置5次.完全可以保证用户使用.如果你是个电池发烧友你就很熟悉了操作意义.
                     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写完全部,希望航模的朋友用的开心,玩的开心.有任何关于充电器的问题可以留言.不分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用户反映充电器精度不高.首先我们明确一点,电池要符合要求.在真实使用环境下,充电器在出厂之前经过很多复杂的检验.基本上技术都比较成熟.我们推荐客户一定要买正品.
                      充电器在电压输入端设 ...

1、请教一下:那个厂家生产的,那个型号是正品!
2、在请教一下:那个厂家的电池是原装的?
一直为电池和充电器的问题所困扰,想知道国内有正规厂家吗?I 服了 U!

楼主:
谢谢那个朋友的介绍!

楼主:
那就买B6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

网友:
RC-POWER将提供终身免费维修服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