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11):
我有一台IMAXB5智能
充电器
,说明书上说能充1-5节锂电(也就是说一次只能充一组),我现有7.4V(这应该是叫2S吧)锂电,不知能不能改成同时充两组的呢,如果能改的话请教如何改?麻烦各位大侠给予指教,感激不尽,特此谢过!

楼主:
自己先顶个吧

网友A:
可以改的.
你把充5S的接口接出来,用1\2 3\4 或1\2 4\5 就可以组成同时充两组2S 的电池组了.

楼主:
汉,不知何谓1\2 3\4 或1\2 4\5 ,还得请教了

网友A:
就是把第一第二接出来,组成一个充电接口;把第三,第四接出来组成一组充电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