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 自动走刀与打齿问题说明

楼主(2008-09-11):
如果有打齿声请检查自动走刀设置是否到位和过位

网友:
学习了。但怎样调整最好说明一下。

网友:
这个CJM怎么看着和我的不太一样啊

我的正反开关有时候会不好使,请问如何拆下来更换???

楼主:
在箭头处有一个销子比较难拆,如果要解决打齿问题需要在拨杆与齿轮间加隔离片太麻烦.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
您好加我QQ316413167

您好加我QQ316413167YOUSHI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箭头处有一个销子比较难拆,如果要解决打齿问题需要在拨杆与齿轮间加隔离片太麻烦.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911&noupdate=yes

销子一般是锥肖,判断哪头是小头的用冲头打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