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设置中的刹车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8-09-11):
不太理解,还有就是430x电机用什么进角比较合适.电调默认的进角是怎么样的,我现用的是好盈30a,谢谢啦.

网友:
刹车应该是用在固翼和飞翼上的,作用是在降落时(特别是飞翼)将螺旋桨瞬时停止,不至于损坏螺旋桨吧~~~

楼主:
那进角与电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一般电机都是用低进角,只有部分电机要求用高进角。需要高进角的电机说明书上会写的。

网友:
直升机要设定成无刹车,另外建议用中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