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炸机最容易坏哪些部件?

楼主(2008-09-12):
如题,想买450的机子,不知道应该多卖哪些配件。多谢。

网友:
容易坏的地方多了,比如浆啊轴啊什么的

网友:
炸机坏哪里都有可能。只是大桨、三轴、尾管、脚架坏的机率大些。

网友:
三轴 两桨 尾管 大齿 脚架 平衡杆

网友A:
还有各种拉杆,平衡杆,头罩。
如果用辉盛9G的话还有舵机…………

网友:
头罩 大奖 三轴 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各种拉杆,平衡杆,头罩。
如果用辉盛9G的话还有舵机…………

顶你,我炸一次机2个舵机齿轮碎了,一个舵机摇臂断了

网友:
看运气,什么都有可能坏,也什么都不坏

楼主:
多谢,看来:奖,三轴和尾管概率最大。

网友:
现在的脚架 不会坏吧   耐摔的脚架 一般是自己不喜欢换掉啦  摔是摔不断的

网友:
脚架一般比较结实,那个脚架铝管容易摔弯,自己扳正就好了。可能稍微丑一点,多用几次,实在不喜欢就换啦。 浆,尾管,主轴,横轴,尾轴,这个几个多备点。然后大齿盘,皮带之类的也备点,还有头罩,呵呵。

网友:
既然你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说了,顶一下~~~~~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我玩的时候就是3轴和尾管
还有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