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到了.

楼主(2008-09-12):
昨天到的,今天提了一台回家,晚上拍了两张PP
http://www.hszt.cn/newEbiz1/Boot/ProductMgmtResourceServlet?ProductID=c373e9058cc439fa8feee2f37340fad0&AttrName=BigImage
上面是厂家的参数.

化油器

化油器

149905795 -2

楼主:
输出的小链轮

节跑很小,应该是1/4英寸

楼主:
右视图

右视图

网友:
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怎么没有散热片  什么上用的 多少CC

网友:
有点象小越野摩托上的发动机,带个自动离合。是不是有配套的水冷装置?4.6马力的,力量足够用了。
我的是4冲程的,用现成的改水冷套间还改不了水冷。我想买铜管缠绕在缸体上来做水冷,再加一个风扇对着缸体吹,也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如果没散热片的也不是水冷的好容易坏

网友:
难道这发动机是水冷的?但是看结构又没有水冷系统。
还有看说明是1E36的动力,功率能做到3.5KW,真是不容易。(普通的二冲踏板摩托车发动机排量50CC,功率只有2.2KW)

楼主:
这个保证是原生的水冷机。看外形就知道。原来应该主要用在迷你小跑车上的。跟通用小汽油机一样带离心式离合器。
我一起买了水泵,水箱的。
没玩过航模用的26CC的,不知这个体积比那种大多少。稍重点倒是无所谓,不在乎这一两公斤。就是尺寸有点嫌大。化油器肯定得往下移。火花塞好长占空间,等找找有合适的短点的给它换掉。
本来 yycrystal  的发动机后也想用那个,还带了无级变速,再加个高-低-倒的变速箱应该就很不错了。但是看高度比较高怕装不下,一犹豫价格听说翻倍了,就找的这个。

yycrystal:
我的是4冲程的,用现成的改水冷套间还改不了水冷。我想买铜管缠绕在缸体上来做水冷,再加一个风扇对着缸体吹,也不知是否可行。
加了铜管就不用风扇来吹缸体了,在车体中隔出个空间放水箱,这个空间跟车内空间隔开,跟外界空气相通。这样才能通过冷却水把热量散发到车体外面出。要不风冷机装一个密闭的盒子里,热量是传不出来势。如果像手扶拖拉机的柴油机那样靠水蒸发来散热,只是恐怕车内的电子设备受不了。

网友:
我想买电脑上用的散热排散热,价格也不算贵¥80,这个价格包含了风扇+散热排+水泵+水管。也不知是否够用了,散热排是16厘米X12厘米的,铜管¥30一米。我是怕铜管缠绕的方式散热能力不够才想加个风扇,来个强力散热。

网友A:
请问多少钱一台呀?我也想买哦,不知道有没有电启动的?做坦克没电启动麻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少钱一台呀?我也想买哦,不知道有没有电启动的?做坦克没电启动麻烦哦。

我买的是两套(发动机+水箱+水泵+皮带)+快递,不到一千。不过后来商家跟我说他亏多了。估计再去买得多出点钱了。
淘宝上我看到的割草机发动机改的般用26CC水冷汽油机最少的是520,相比下来这个价钱还算合适吧。
华盛的网站上我好像没看到电启动的。雾川的好像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两套(发动机+水箱+水泵+皮带)+快递,不到一千。不过后来商家跟我说他亏多了。估计再去买得多出点钱了。
淘宝上我看到的割草机发动机改的般用26CC水冷汽油机最少的是520,相比下来这个价钱还算合适吧。
...

我这里有一个49CC电启动的,带减速,买的时候360块,但不是水冷的,郁闷。

网友B:
非常喜欢水冷..

我觉得前辈们应该直接买水冷,最好别自己改.我估计自已改的效果不一定理想,这个且不说,要是需要焊接,怕是会有变形,那就更划不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前辈们应该直接买水冷,最好别自己改.我估计自已改的效果不一定理想,这个且不说,要是需要焊接,怕是会有变形,那就更划不来了..

问题在于水冷和电启动两者结合的机子是没有的,我个人觉得电启动更重要些,至于冷却方面可以用强制风冷的方式来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水冷和电启动两者结合的机子是没有的,我个人觉得电启动更重要些,至于冷却方面可以用强制风冷的方式来散热。

你可以用SY6831的方法来改水冷.把散热片车掉再车个水冷套用胶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SY6831的方法来改水冷.把散热片车掉再车个水冷套用胶粘上.

说得容易哦,整个钢体外面是进气口和排气口,钢盖上面又有火花塞。你说车哪里?
再说了,连夹的地方都没有,怎么上车床车呀。难道夹住缸套呀?

依我看最好的方法是换个水冷的缸体直接。

话又说回来,连试车都没试过,有怎么能肯定散热性能不好呢?所以这些问题应该在试车之后考虑。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青睐于电启动的发动机,因为:模型不是玩具,有电启动的模型就不是模型拉。

楼主:
前几天相机拿去别处用了.
今天又拍了几张.

这个是飞轮和点火线圈,飞轮上那两个可以甩开的开始是以为是自动调节点米提前角的,仔细看了下原来只是启动用 ...

这个是飞轮和点火线圈,飞轮上那两个可以甩开的开始是以为是自动调节点米提前角的,仔细看了下原来只是启动用 ...

冷却水道的样子,水应该是从缸体后方的水咀进来,被那个塑料的分隔板挡住,绕到缸体前方,绕到上面流到靠后的位 ...

冷却水道的样子,水应该是从缸体后方的水咀进来,被那个塑料的分隔板挡住,绕到缸体前方,绕到上面流到靠后的位 ...

水箱和水泵,和发动机装一个箱子过来的,散热片上有点伤难免的.水路没漏就没事,不影响使用.

水箱和水泵,和发动机装一个箱子过来的,散热片上有点伤难免的.水路没漏就没事,不影响使用.

手拉启动器

手拉启动器

网友:
不错哈,用来做什么,坦克?

楼主:
豹2,1:8

网友C:
好发动机,不错,功率满大的!

网友D:
它油耗多少?能大概估算一下么?
如果用它做一个小摩托,速度能到多少?
保修期多久啊?耐用么?

网友:
华盛的机子

网友E(2008-10-13):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76bbbd1c97c7.jhtml
看看这个发动机怎样,才360块

楼主:
回23楼
这类小发动仉的油耗都非常高,估计至少是四百多克每千瓦时.做小摩托估计到个七八十的时速应该没问题吧.但二冲程的发动机污染大,如果不是模型上用的话,还是用四冲程机吧.
回25楼
淘宝上我也差不多翻了一遍了.浙江产的是要便宜很多,5IRC上我也看到有人问水冷机全套带水箱水泵水管的280的能不能用,有人回了说是没劲,不好用.
原来我在本地卖园林机械的地方问过,一个老师傅也告诉我要买山东产的,说是浙江产的不能用.
不过咱们是用在模型上,要求也不用多高.你先买个试试吧,好用的话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