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叹息!!

楼主(2008-09-12):
接触直机以来 买
舵机
非 FUTABA 和JR 不娶 就是用了这2个品牌的非数码舵机在CCPM模型试下心里总觉得怪怪!!搞了台450才发现满城都是65MG 都有点晕了 你玩油直你装棒子货在CCPM上要被老手教育的 连装在固定翼上 都回位不精确 何况CCPM的直机!!!!450上很少有人装FUTABA 和JR的舵机 有点不明白了 是玩家的利益 还是商家的利益 还是我的观念要更新一下!!!

网友A:
怎么说呢,主流其实代表了一种趋势,代表了一种考验。

网友B:
是F的和J的比H的贵一点,本来玩450档次的就是一般消费水平,所以65会大行其道.

网友C:
现在看来,玩模型就是件烧钱的事,所以新手要飞之前一定要对经济状况有个正确的评估:loveliness:

网友D:
65MG对450电直来说已是很奢侈的了(180元左右一个),有很多人是用辉盛9克的(25元一个),没必要用Futaba或JR的。

网友D:
现在韩国的INO-LAB出了一款HG-D202MG数码舵机,我正在用,暂时感觉还不错,至少回中性比65MG要好。

楼主:
理解!!
除经济的考虑看来还没发现有什么新的看法!!

网友E:
65MG的卖点是牌子好,价格便宜(180左右)。而且还是金属齿,耐炸。
玩450的一般不是新手就是穷人,能用的起65MG的人也不多。
我现在还辉胜9G呢,速度比65MG块,精准性也勉强。才25块钱。而且还有8元的舵机齿供应。

网友F:
价格合适吧

网友G:
玩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跟什么人比阔气

网友H:
如果辉胜都炸不坏,谁会花180元买个65MG???

网友I:
65MG的一致性好些,这点辉盛9g就不好搞,必须从一堆舵机中找到3个接近的,这是我的感觉。
另外,65MG的金属齿是个很大的优势,毕竟直升机炸了之后对舵机的考验较多,因此会有这个结果。
2楼说的对,这是一种考验过来的结果。

网友J:
还有个原因,fu和jr的9克舵机根本就不好找,或者fu,jr根本就不重视9克舵机的市场,毕竟人家做的是专业的,450本身也就只属于练习机

网友K:
买65MG就是因为自己懒,换一次舵机够折腾的,谁让亚托把侧板设计如此不人性,如果是模块化设计,拆卸方便我宁愿用辉盛9克。

网友L: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拆一次舵机就要重新调螺距。很麻烦。所以炸了ESKY的舵机后全部换65mg了。。。玩的东西,省心是第一位。。其他的可以靠后一点。FUTABA舵机我用在NT1油车上。电房我是用KO的。每个品牌都有自己擅长的和主打的。这么看品牌不是关键。。合适才是最重要的。。我车的遥控是KO EX-10 C2.飞机就是FUTABA FF9.我只去选择合适的。其他的不那么重要。

网友M:
老外的450也基本都是65MG,优胜劣汰的结果了。
不过呢,最近65MG可真不敢恭维了。
正在尝试202MG,1个半月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N:
品牌的延续和壮大一定有它存在的坚实理由。
中国三鹿、蒙牛、伊利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