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lama改无刷的有刷到无刷转换器

楼主(2008-09-12):
用avr tiny13做的,虽然都是用的普通元件,洞洞板,尺寸也不大.如果用贴片的话,估计可以做的更小.程序和电路都是参考rcgroup的

网友:
终于找到高手了,老兄,做来卖,免得都去国外买。4#3把我整死了。
高手,写个教程吧,单片机不是每个人都很懂的。

网友:
呵呵  强烈支撑  等成品 呵呵

网友:
强烈支撑量化生产

网友:
LZ能让个用用吗

网友A:
把线路图和程序贴出来行么?

网友B:
楼主做出来了?试飞效果如何。年初的时候我就买了贴片的ATtiny13,居然找不到烧录的地方,暂时就丢一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路图和程序贴出来行么?

原理图和程序在rcgroup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p=8194673#post8194673

我只是做一下,还未验证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出来了?试飞效果如何。年初的时候我就买了贴片的ATtiny13,居然找不到烧录的地方,暂时就丢一旁了

tiny13用isp下载线,自己diy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程序在rcgroup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p=8194673#post8194673

我只是做一下,还未验证能不能用

谢谢,我已经下载了,和我买的转换器硬件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软件也是Quax写的,没有标明C1的大小,请问你是用多大的电容值?

楼主:
C1只是电源退耦用的,一般都是个电解,无所谓的

网友:
请教几个问题:
1是不是直接从4合1的电机插座接到这个转换器上再接无刷电机?
2除了lama是不是也同样可用于单旋翼有刷电直的改造?

网友(2008-11-10):
哈哈哈··证明没有不可能。!  有时候便宜的比贵的好N 倍···不错!

网友(2009-01-19):
我也下载了图 不是看得很懂
有成品吗 多照几个图 大家参考一下
成本10块钱不到的东西居然买到80 实在是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