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0404控为锂电供电并增加低电压蜂鸣报警

楼主(2008-09-12):
    锂电具有容量充足、自放电小的特点,很适合改在控上使用,但是由于锂电不能过充和过放,所以需要加装完善的保护措施。改装过程如下:
    一、改装锂电供电
    共使用了6900MAHALT锂聚合物电池,采用“两并三串”的方式进行连接,再加装平衡充电插头,这样实际容量就是1800MAH(见图1)。
       0404控的电压指示使用了5只发光二极管,从左至右依次为红、橙、绿、绿、绿色,正常使用时,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从右向左逐渐熄灭,当橙色LED熄灭时,供电电压为8.5V,提示此时需要更换电池或进行充电(最左边的红色LED为电源指示,不会熄灭)。改装成锂电后,如果以8.5V电压作为放电截止电压,那么每节电池电压就是8.5/3=2.83V,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锂电的最低放电电压为2.75V左右,应该不会过放电。但是考虑电池特性上的差别,电压可能会不均衡,为了保险起见,在锂电池组给控供电电路上串入一只1N4001二极管,这样低电压报警电压就改为8.5+0.7=9.2V,也就是说当每节电池电压低于9.2/3=3.07V左右,橙色灯才会熄灭,这样就可以确保锂电池不发生过放电。另外,串接二极管后,当锂电池刚充满电时,供给控的电源电压为4.2*3-0.7=11.9V,相当于装入全新的85号干电池的电压,属于正常供电电压。
    二、加装低电压声音报警
    由于0404控只使用了5只发光管指示电池电压,当在室外飞行的时候,由于外界光线很强,根本看不到发光管的的指示,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电池过放电,轻则锂电池损坏,重则发生模型失控,所以很有必要加装低电压声音报警功能。电路工作原理见图2。
    将电路中的A点与橙色发光管的正极相连接,当电池电压正常时,橙色发光管点亮,其正极处有1.8V左右电压,此电压通过R1加到BG1的基极,使其饱和导通,BG2基极被拉至低电位而不工作;当供电电压低于8.5V时,橙色发光管熄灭,其正极处无电压,此时BG1截止,BG2通过R2得到偏流开始工作。BG2BG3构成振荡电路,其振荡频率取决于R2C1的值,值越大,振荡频率越低,按图中参数取值,振荡频率约为0.5HZ,此时电路可发出0.5HZ 的滴、滴蜂鸣音。RL为自响蜂鸣器。此电路在待机状态几乎不耗电。
    装好的报警器见图3。
由于电路简单,可以使用万用试验印板进行焊接,体积一定要小,否则不容易装入控中。
    报警电路在0404控中的安装位置见图4。安装完成的报警电路见图5。电路板用热溶胶固定在控内。连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从控的电源指示电路上引出三根线,接到新增的报警电路上即可。
    为了增大音量,可以将装电路板位置处的小圆孔打开,这样蜂鸣器发出的声音刚好可以通过这个圆孔放出,足以引起人的注意。

装好的锂电池的电池盒

装好的锂电池的电池盒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制作完成的报警器

制作完成的报警器

报警器的安装位置

报警器的安装位置

安装完成的报警器

安装完成的报警器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高,顶了

网友(2008-12-29):
走线再规整下就完美了

网友(2009-05-20):
太强了,收下

网友:
哥们有点思路~!不错,学习

网友:
折腾折腾支持折腾

网友:
這一個電路圖是我在這論壇中見到最好的一個
很清楚而且是公式不會接錯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