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747CESSNA,用什么动力组能飞的慢些

楼主(2008-09-12):
电机
,浆,
电池
,电调,谢谢

网友A:
搞个减速板或者拉个减速伞飞~~~
其实赛斯娜已经够慢了,如果还要慢的话那建议飞薄膜机....那个慢的受不了~~~~飞行的速度还是要靠油门控制才好,新手一般都是用大油门甚至全油门飞....
比如我的蚊子机,不到1/3油门保持平飞,而且很慢~~控制手法要柔和,不然小油门很容易失速:loveliness: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详细解答
我还想问一下怎么配置比较省电,因为我贪图便宜,电池买小了,3S1000的,希望能多飞几分钟

网友B:
2208 KV1200 + 8040 + 3S 1000
估计不错.
我用 3S 1300 的飞10分钟左右.楼主的电池放电能力应当是够了.

网友C:
2212 KV1000 8040桨..够慢了..
你想慢..油门给小一点就慢喇..!!
我用2312 KV1500 8060桨 3S电 1/3油门就能飞了..!!

网友D(2008-11-30):
2212 KV1000 配9070慢飞桨 或 1060直驱 我飞过 1060全油门13A

网友E:
支持小布丁的配置,我也是这么想的。。用2208KV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