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电池是不是该扔了

楼主(2008-09-12):
第一块电池测量的结果,手上没有专用的仪器,只有简易的测电器!

楼主:
还有一组电池

用充电器充,红灯闪个没完,查说明书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其中一块电池坏了或者没插好,检查了好几次,不可能没插好,就是不知道是哪块电池坏了!

第一块电池数据——这块应该是正常的!

第二块电池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块不行了?!

第三块电池的数据,这块应该也还行吧!

网友:
如果想尝试激活的话必须把这节电池单独拆下来用1S使用0.3a电流充电,直到充到3.90--3.96之间然后在焊接回去与其他电池平衡充电,兴许会好!

网友:
建议找个万用表好好量量

网友:
万能表一量就知啦.

楼主:
呵呵,还是常试一下修复看看吧!不过觉得很渺茫!都1V了!

网友:
小电流 充电进行激活.  手机充电器中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