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螺距尺的使用图文说明吗?

楼主(2008-09-12):
有螺距尺的使用图文说明吗?
在论坛没搜得到。哪位大侠可以做个。谢谢

网友:
有的帮 你找找看

网友:
我们在调整螺距曲线是就会用到螺距尺,可以直观的知道我们调的曲线合理否.
  先把螺距尺夹在大桨上,手拿着底座,平衡杆所形成的黄线和螺距尺底座形成的红线平行时,螺距尺的读数就是当前大桨的角度.
  比如现在要设定悬停螺距,把油门杆拨到中间位置,这是螺距尺的读数应该是5-6度,如果不是就要调整曲线,反复测量,直到合适为止.

楼主:
我摔了下,两个浆测的螺距度数不一样了。怎么办?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横轴换吧,如果还有问题(在浆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中联歪了

网友:
这是我自拍的简易螺距尺的使用,看有帮助吗。

网友(2009-02-24):
给个直观的图吧
1、螺距尺的上沿和平衡翼平行的情况下
2、2号所指的就是当前桨的螺距。

网友:
顶!!!!!!!!!!!!!!!!!!!!!!!!!!!!!!!!!!大家很热心帮助别人!!!!!!!!!!!

网友:
做个记号    以后用得着  谢谢LS的

网友:
我也收藏了一张,拿出来给楼主参考

网友:
为新人服务,是我们菜鸟应该做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网友:
前提的前提是,

副翼杆与主轴垂直

网友:
螺距尺上面水平刻度干啥用的?

网友A(2009-09-03):
每次都觉得这么点度数,测量不是很准确

网友B(2009-12-27):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觉得这么点度数,测量不是很准确

用数显螺距仪啊,精度不错且不贵,自己上TB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显螺距仪啊,精度不错且不贵,自己上TB搜一下。
这个吗?卖199哦,是普通的20倍还不贵

网友C(2012-07-03):
收了。。。继续努力潜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