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GL450C,请问T6C和F6EXP哪个合适?

楼主(2008-09-13):
新手由ESKY LAMA V4升级,准备开始练450.以飞航线为主,估计很长时间内不敢练3D。请问上面两款遥控哪个适用又实用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由ESKY LAMA V4升级,准备开始练450.以飞航线为主,估计很长时间内不敢练3D。请问上面两款遥控哪个适用又实用些?谢谢!

当然是HP了,T6的直机功能没HP的多.当然如果只打算300内那就只能是T6了,800内考虑HP吧!

网友:
感觉能设置的控对新手来说很有必要

网友:
两个都不适合~
T6C便宜但功能太少,别的不想多说~
6EXP虽然功能不少,但缺少最关键的一个功能,中立点没法独立调整,而且也并不想某些人鼓吹的那么稳定, 还有价格太高(要700多),两分钱买一分货不值~

网友:
6EXHP新人必备的好装备,没有中立点调整虽然不是很方便但绝对可以提高调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