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支撑碳纤杆断了,而二头的金属却没坏,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08-09-13):
尾支撑碳纤杆断了,而二头的金属却没坏,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买根碳纤杆自己截取需要的长度,风筝店应该有售

楼主:
空心碳纤杆能不能用的

网友:
我还是买了原装的,用wing的

网友:
买个新的换

网友:
3MM的碳管,1米10元,可以做3根

网友A:
去渔具风筝店有卖3MM玻璃纤维杆,黑色的,1.5-2元可以买1.5米,可以做5根
碳杆我都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渔具风筝店有卖3MM玻璃纤维杆,黑色的,1.5-2元可以买1.5米,可以做5根
碳杆我都嫌贵

有空去渔具店搞个10米

网友:
如果只跑航线和悬停,干脆不装吧,哈哈

网友:
买原装的啊!

网友:
碳杆自己剪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空心3MM的碳管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