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请教哥们

楼主(2008-09-13):
想搞个亚托450.请哥们帮手看看配置怎搞(3D的)
就是没什么米.看经济又好的,请推荐一下
空机用ALIGN 亚拓450xl(但好象有HDE、SE、CDE三个版,选HDC V2好不)

陀机3个65 MG
401+9257
控用JR 9X-2听说好贵
充电器用601ad
电池是不是230A用什么牌子什么样型号

上边的看改用什么经济一点还是怎么配。不知价格多少。麻烦哥们。模拟器用哪个。我什么都不懂的。谢谢大家
QQ379241210

网友:
你的陀螺仪不如用pg-800吧,比401贵不了多少,性能又比401好

楼主:
是吗。能不能帮忙列一下上边的大概价格。

楼主:
就是没什么米.看经济又好的,请推荐一下。改动一下

网友:
没米- -。。。。比你穷的能把你吃了。

电调电鸡忘记了。调要40A的。鸡不明白。
入门来说配置相当高了9XII不推荐,你能确定坚持到底么。何况好控设置复杂,设置不好根本不能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来套2手到手能飞的450,忍受下气氛.觉得能忍了,出掉换好的.就是损失点邮费和炸掉的零件而已.
但是,2手货的话要选好.选到炸的很熟的鸡累死你也调不好..这是缺点.

你给的配置,已经超过一般爱好者水平,轻度发烧了...3D先不用想了,我有个朋友3年才会悬停,和简单航线,就别说3D了...

网友:
建议配置:
亚托450 SE GF  1600元
Ino-lab 202MG(65MG我烧了4个,失去信心了) 500元
Futaba 401+9257(稳定胜于一切)  1200元
Spektrum DX6i(2.4G,价格低,低档控中最齐全的功能) 1100元
Maxforce 2200mah 20C电池3组 400
木桨,大齿,3轴等易损件 200
合计 5000。

模拟器建议用凤凰。

楼主:
谢谢,还能能再省点啊.改改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c8e74c.jhtml?pm1=3
这个好不好 但只是6通

楼主:
Futaba 401+56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来套2手到手能飞的450,忍受下气氛.觉得能忍了,出掉换好的.就是损失点邮费和炸掉的零件而已.
但是,2手货的话要选好.选到炸的很熟的鸡累死你也调不好..这是缺点.

你给的配置,已经超过一般爱好者水平,轻度发 ...

晕 你朋友肯定偷懒了 我玩了两个月多点 也已经会四面悬停加航线了 对头不太熟练 而且我几乎没用模拟器 最多用了两个多小时吧

楼主:
改用65HB、RCE-600+DS520、天8怎样。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