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b套机发现一新问题

楼主(2008-09-13):
调机的时候发现把油门推到最大的时候 升降舵摇臂将近触到十字盘导轨 再推升降舵
舵机
基本不动 吱吱响个不停 这个问题将导致油门最大的时候不能控制飞机向前飞行 各位飞gl450的朋友 你们有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设置问题,升降舵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油门最大的时候 升降舵的摇臂已经顶住十字盘导轨了

网友C:
先看看3个舵机的左右最大角,把调低点,再调螺距曲线最高的那个点,把他参数降低

网友D:
网上调整一下

网友A:
哦,呵呵~~~~~也可以调整一下摆臂跟舵机的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