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教

楼主(2008-09-13):
兄弟我想买台LAMA V4 请教几个问题
1.V4的
遥控器
能上
模拟器
吗?
2.一般价格多少?兄弟预算不多
3.上海谁知到什么地方有卖? 或者上海的淘宝卖家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能上,
2.400左右
3.建议不要买,你在上海应该考虑丘比特二代,这个机子是四通里最强的,买了V4一个星期后保证后悔

楼主:
是不是4通的都能用模拟器先上手?
上海什么地方有买的

网友A:
你QQ多少,我推荐你丘比特,新手玩这个超爽,抗风,耐摔,LAMA双桨那是玩具

楼主:
看看丘比特翼展太大了 家里地方小 能飞的地方不多

网友A:
哇,你这么考虑啊,那我建议你买个小黄蜂,70-80RMB

楼主:
。。。。。。 不是吧 没有升级潜力的么

网友A:
想升级就上单桨,你升到450也在家飞啊?

楼主:
那只带上海哪有像样点的店吗 明天去逛逛

网友A:
好像在普陀区,上
WWW..COM

网友A:
www. j o y r u s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