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0508和0500舵机齿通用问题

楼主(2008-09-14):
有谁知道 esky的0508数字
舵机
和老款的0500舵机的齿轮是否通用,齿轮数目和大致样子一样,但淘宝老板说没经验不确定是否通用 打算问问清楚再买

网友A:
这个牌子的传统舵机很差,有虚位还容易共振

楼主:
这个舵机还可以的 速度快 虚位也小

网友B:
甚至我听说他们的板子都差不多

楼主:
是的 今天拆了个老款lamaV2的舵机 那舵机早已停产 也是8克的空心杯电机 线路板两者极为相似 就连舵机齿也只有二级齿轮的数量有所差异 互换完全没问题 但我发现esky好像常年以来解决的不是电机电路问题而是寻求齿轮比变化来改变精度和速度的完美

楼主:
对这款舵机彻底失望了,今天拿来和gy401配对使用 401正常启动后没法控制尾舵后来折腾了半天发现开机后需要把舵机与401的连接线拔下来再插上舵机才会好 我都晕了

网友C:
401不兼容0508的

网友D(2008-10-16):
0508 配个0704B 好用

网友E:
同问 0508的舵机齿轮太不结实了
,小小的摔机,大浆蹭地,2个舵机就扫齿了。什么的齿轮和0508一样???

网友F:
和0508 一样, 那个401的问题 都说了好多边了 ,401和pg800都 不兼容 需要热插拔一次,730,0704A 数码模式 和模拟模式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