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7比较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8-09-14):
问下老鸟们,DX7可以飞固定吗???效果怎么样

谢谢帮忙!!!

网友:
可以飞

这个控是比较好的,效果看你自己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老鸟们,DX7可以飞固定吗???效果怎么样

谢谢帮忙!!!

1. 可以飞固定翼.

2. 效果和JR9XII差不多(我只用过JR9XII和DX7,别的控没用过不敢乱说).

网友:
没用过,不乱说.

网友:
DX7飞更大的固定翼有点点困难,26cc 50cc,要用很多舵机,用了Y线不能单独微调

网友:
DX7七个通道应该可以飞大多数的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