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入手325,有问题问

楼主(2008-09-14):
我是个新手,想入手325,请问我可以去厂子里买JJ么?主要也是想让那里的技术人员交交我如何调机,控我自己有,是T9的,其他的我不知道还要配什么,麻烦帮我一下

楼主:
你是哪里的?如果可能的话,一起去厂子呀

网友:
去廠裡......應該一次可以搞定

网友:
我已搞定了,加SJM群67592307

网友:
欢迎来厂.免费调机.修机顺便教你调机原理.

网友:
有机会一定要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想入手325,请问我可以去厂子里买JJ么?主要也是想让那里的技术人员交交我如何调机,控我自己有,是T9的,其他的我不知道还要配什么,麻烦帮我一下

电机电调可以用原厂的
斜盘舵机也可以,SDG402三个500多元。如果你嫌贵可以自己买。
陀螺仪和尾舵机好像还是自己买比较好,推荐GY401+9257,1200元左右。如果用GM730+DS520貌似效果差不多,可以便宜到750元。

另外如果对电池的品牌有偏好也可以买了带去,不然原厂的电池好像也很不错的。

楼主:
如果出去控,3000能搞个配置怎么样的SJM呢?

网友:
空机+马达电调 1500多,其他的要在1500以内。GM730+DS520,SDG402 x3 要1200多,接收机200。加上电池超了一点预算。强烈推荐多化1000元把T9升级Assan2.4G,提高稳定性

楼主:
那各位老鸟帮我配一个JJ可以么?至少要过的去的,稍微超一点也无所谓的,至少要可靠安全,我可不想因为这个省钱,而以后 把钱都花在修机和赔医药费上

楼主:
SJM如果我去厂里,你们那里原装325是什么配置,我想要GY401+9257有么?还是需要我自己带呢,大体多少钱?国庆马上到了,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呀

楼主:
325+T9+Hitec HS65MG+GY401+S9257这个配置怎么样呀,请高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325+T9+Hitec HS65MG+GY401+S9257这个配置怎么样呀,请高手看看

T9太烂了,有钱上Futaba 9C或者10C,没钱可以上Spektrum DX6

65MG的名声也不好

我前面推荐给你的配置就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已经决定按你的配置买了,但是 T9没有办法,那个我早已经入手了

楼主:
这里在象各位求教一下,什么电池比较不错呀,给我推荐一下,还有分什么3S和4S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先开始就可以用原厂电池。我用的3块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已经决定按你的配置买了,但是 T9没有办法,那个我早已经入手了

T9据说主要是接收不好,用在直升机上有点危险。有条件上一套ASSAN的2.4G套件,据反映稳定性不错。

电池我用的“老B电池”感觉不错。楼上推荐的原厂电池口碑也很好。

楼主:
呵呵,那就是325SE+401+9257+SDG402*3+T9就这个配置了,电池用原厂的,等我买了给大家上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