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参加电子大赛的照片,多图!

楼主(2008-09-14):
2006年参加电子大赛的照片,最近整理资料的时候找到的。

当初刚从电车转到油车没多久,为了比赛就牺牲刚入手的车了。没想到后来就迷上单片机,暂别RC界了!
时间真的过的很快,转眼就已经毕业一年了,而且转到北京工作,刚刚稳定下来,手又痒起来了,准备近期败一辆车。北京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啊,我在朝阳区!

纤毫的油房,当初忘记留一张完成的照片了。

取下设备,开始改装了。

我的试验台,现在很是怀念。工作了以后感觉以前学校实验室的环境是多么美好。
SHOW一下当年我的设备,左边的示波器可是TEK的TDS 1012哦,现在也要1W多RMB吧。示波器后面是GW的3路输出数字程控电源,2W多呢。

写液晶驱动,正在做字模呢。

调试金属探测电路,至于做什么用在后面说明。

步进电器驱动模块,那个驱动芯片是从一个老16针打印机上拆下来的,废物利用,共建和谐社会!
后来这个步进电机的方案放弃了,因为这个步进电机的转速上不去了。

因为纤毫的底盘不符合大赛的要求,自己重新做啦!

动力系统也要换,估计要是用油机的话,肯定会把评为吓跑!电机用的是自带减速箱的那种,转速比较慢,无奈时间紧迫,就它吧。电机座也是自己做的!驱动轴来自一个报废的硒鼓,哈哈!

搞定啦!

就是用它搞定的。

这几天可把俺们实验室的小丫头累坏了。

放松一下眼睛,后面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就是它。

PCB上的孔设计小了,排针装不上,只能全部拔出来,然后一根根的压进去焊接。这种针是1.0间距的,很细,再加上要一根根的用镊子压进去,工作量很大。

楼主:
继续

自制的舵机架,还可以吧!

摇臂不够长了,一着急也自制了。

车架基本完成了。

还有二层板,你们有米的人用碳纤维,俺们穷人只好自己想办法了。用废PCB做的,也很轻,还相当的结识,哈哈!

主控板的照片。MCU用的是LP2132,无奈当初这个片子不好买,只好用EasyArm的PACK板+自己设计的主板组合。

开始调试了。

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我们那边加工PCB的周期都比较长,一般要5~7天。不是太重要的部件都自己用通用版焊接了,不过这个管脚稍微多了一些,通用版搞不定了,只好做一个这么变态的转换座。

设备上车了。

试车了。

嗯,程序还要再修改一下。

PCB加工回来了,土装备升级啦。左下角的PCB是4个板子合在一起了,还要锯开。因为加工的数量少,而且是加急,若做4个独立小板子会收4倍的加工费。

他们已经退役了。

楼主:
这里先解释一下比赛规则,首先车身的尺寸有限制,要先从跑道起点处启动后,不得有人为干预,全程自动控制。跑道由三条等距的黑色线构成,车体任意部位不得超过两边的黑色线,中间的黑色线可以做引导线。跑道终点有一个铁片,要求车在铁片处停车,停车N秒后原路返回起点。完成整个过程所用时间越少、中间停车铁片距离车中心点越近、返回后车体离起点线越近距分数越高,当然,若车体出界要扣分的。

换上新板子后,全副武装,准备上阵。

正面的图。我的车壳不错吧,原材料均来自食品包装盒。车牌照来自我们老师的名片~~!下面那个线圈就是金属探测装置了。

上正规跑道了。

前进!!

右转!

停车啦!

倒车退回来。

起点处停车。完美吧!

实时显示当前状态。前进用了25秒,停车5秒,倒车用27秒。
我们用的减速电机的速度实在太慢了,后台我又用提升电压等方法把时间缩短的几秒,无奈天生短腿啊!时能靠精度取胜了,后来比赛的时候也证实这个靠精度的方案还是不错的,车速比我快的有很多但是我们的停车误差和返回起点的误差无人能比,哈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图,铁片正好在车底下,正中央啊。返回时离起点线的最大距离不超过1cm。有意思的是那个金属探测有一段时间调整的太灵敏了,车经常中途停车,害的我以为程序跑飞了呢,后来才弄明白是检测到地板下的钢筋了~!

网友:
又是这样走轨迹的,不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我是男滴!图上的小丫头是我们实验室的。

楼主:
忘了说明,关于停车后返回,我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停车后直接倒车退回起点,还有一个方案是在车库里挑头然后正向行驶回来。可惜的是评委不认可,呵呵,有黑幕!

返回的方案可以在开车前选择的,还有一些检测也做进去了,真的很实用,因为现场是不让带任何仪器和编程器的,这样所有的测试工作的都可以在车上独立完成,判断一些故障或者调整环境参数都很方便。

网友B:
电子竞赛越来越没新意了。这种小车走黑线的题目接连出了好几年了。

网友:
实验台不错,装备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竞赛越来越没新意了。这种小车走黑线的题目接连出了好几年了。

看标题 这是2006年的比赛

网友:
用的什么单片机做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