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1漂移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14):
前几天新购买一个401陀螺,装机后发现悬停时机尾有非常轻微的左飘,看了很多帖子,也有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我试过很多方法后问题依然无法解决,不管中立点设在哪,锁尾模式下依然轻微的左飘,哪怕中立点很夸张的设定在尾推靠近尾浆位置(我的尾推应该在中间偏向尾管位置时非锁尾模式下保持不转)时锁尾模式依然轻微左飘,连飘的速度都是一样,关于中立点的设置网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非锁尾模式下保持机身不自转的点就是,还有种说法是尾桨攻角0度就是中立点,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问题依然存在,螺距和油门的配合也应该没有问题,0.38.68.85.100,螺距-2.2.5.7.10,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下稍微调节了下控上的微调,问题居然解决了。之前看过些401的调试方法,都说在存储中立点后不要动4通道微调,我不清楚我这样动过后会有什么问题,反正现在尾巴锁的非常的死,暂时没有发现什么负作用。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可以试试,不过我不敢保证这样做是正确的。但结果是我想要的,这就行了。呵呵。不过我想不明白的地方是用微调也是改变尾舵机的位置,但我之前试过改变拉杆的长短,问题没有改善,为什么动微调后就能调整过来。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漂。但这种漂移应该不是温飘吧。我舵机用的是DS520,控是6EXHP,还有个小插曲,我陀螺是面冲下,所以怕双面胶不可靠,加了扎带,后来试飞的时候会发现尾巴偶尔出现追尾现象,是在飞行中突然小幅度的抽几下,在把扎带去掉后现象消失。但飘移还是存在,后来用魔术贴给陀螺绑起来,没有再出现偶尔抽的情况。

网友:
呵呵,在锁尾模式下动微调。小心陀螺丢失中立点,自旋摔机。我曾经因此炸过一架30油直

网友:
记得我以前说过,用微调其实是可以的,401也就那样了,微小的漂移对悬停来说可能有点别扭,对航线和3D基本没影响

楼主:
楼上说的对,也就悬停有点别扭,但好歹花了800块买的陀螺还飘,心里很难平衡嘛。呵呵。再说了,这种飘并不是陀螺本身问题无法解决的,当然得想办法给解决了。至于说中立点丢失目前悬停航线没有出现问题,我就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再保存一下中立点,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我的401也是这么解决的,别的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效果,最后悬停状态下微调了下,就解决了。就算不保存中立点,陀螺上的灯也没闪,保持恒亮。目前没有出现2楼说的中立点丢失问题。
PS:顺带问下,中立点为什么会丢失?

楼主:
个人认为飞行当中中立点丢失应该属于陀螺自身问题吧?如果是设定问题的话应该一开始就报中立点错误,不会说调试后用的好好的突然一下就丢失了吧。

网友: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其实是陀螺识别的控的中点有点偏差引起的。陀螺以为你要慢速转,这也是401和730陀螺的根本问题,中点识别精度不够高,以至于在长时间悬停时机机自己慢转

楼主:
本来是跟楼上的想法一样的,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样的解释了,陀螺和控配合不好,控发射出中立信号后陀螺却认为有一定舵量。但又出现个新问题,在使用15C的电池将机调好后换成20C电池后机又开始左转,这时需要再增加微调舵量来弥补。应该是换20C电池后大桨转速提高导致的。这样看来似乎不仅仅是控发出中立信号后陀螺却认为有一定舵量所能解释的了吧。又迷糊了。

网友:
401在锁尾模式下,不能动微调的(也许动的非常少没什么问题)。微调动到中立点丢失(也就是红灯闪烁)时,尾舵会自动向一个方向打死。不信试试。在空中这样的后果,谁都知道。
另外,我的401配合401HB舵机在SJM400PRO上,配合9254在翼手龙30上都没有任何漂移(至少我在悬停、航线途中没有任何察觉控是FF8)。从三九到三伏一向如此。倒是在翼手龙30上用3001做尾舵机时,又漂移。所以我当时动微调摔机。
飘移的会不会是接电时动了机了?陀螺初始化时不能动机体。

楼主:
我401加DS520昨天在飞行中动过微调,一不小心将微调卡死,导致微调一直跳到了头,机是转,但不是中立点丢失.安全降落后调回来就OK了.目前没有发现丢失中立点现象,发现每次通电必须调整4%-8%的微调才能保证不飘,这样控上微调量会越来越大,最后只能在机机没通电的时候将微调调回去才行.实在是很奇怪.而且应该不是通电时震动的原因吧,每次都是同样的速度方向飘.而且飘的角度大概就在20秒内飘移2-5度后开始减缓.怪啊.

网友:
就是每次都要在原来基础上多加微调

可以试试把陀螺仪的扎带松掉,胶换软一点的看看

网友:
怀疑是你收的控的问题。。。

楼主:
这种可能应该不大,中立点问题会更有说服力吧.

楼主:
因为上次给人试GM730的时候基本不飘.

网友:
用其它办法慢慢调吧,尽量别锁定后调微调。。
对了,照片发给我。。。

网友A:
其他低端陀螺是否也有漂呢?
401的优势体现在那里?
新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低端陀螺是否也有漂呢?
401的优势体现在那里?
新手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1168 看我这个帖子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陀螺移到尾管座上面后问题解决。估计是装下面的时候没有装平。

网友:
非锁尾尾桨放到0度,调节连杆长度(注意不是微调,类似于油门曲线设定的那个功能)调整到不飘,拔电切锁尾,继续飘。锁尾模式下调微调(-40%),机子不飘,锁得很好,飞机降落地面,此时陀螺灯闪烁两次,关闭电源,然后重新给机子上电(此时尾微调还是-40%),陀螺处始化后,锁尾模式飞机又开始飘了,都是同一个方向飘,此时需要再调微调(-80%)才能   很好的锁住尾巴。请问该怎么解决???无法正常飞行啊,换电池或断电源就要重新调微调(或1秒内打3次锁尾开关也是同样的 情况)

请大虾们帮忙,已经郁闷很久了。配置是:GM730+56HB+6EXHP

楼主:
楼上哥们你的情况跟我之前的类似,只是我每次动微调只需要4%-8%,你看一下陀螺是否装平,与主轴成90度角,再有需要考虑的是震动问题,据说如果机身震动和陀螺震动频率一样,那会产生共振,严重影响陀螺传感器精度。用皮筋把陀螺扎紧点就行了。或者是将已经捆了的扎带去掉。你也可以考虑将陀螺换个地方装,我之前的问题就是将陀螺转移到尾管座上面后解决了的。具体导致原因是安装不平还是震动关系或别的什么原因我目前还没搞清楚。你可以都试试。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GM730能在锁尾模式下动微调么?我以前的GM700是不允许的啊。后来换GM730还没来得及试,就坏了。你微调需要动那么多的话,会不会是温飘?你看看锁尾模式下通电后先不动微调,尾舵臂会不会向一个方向移动,直到顶到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跟楼上的想法一样的,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样的解释了,陀螺和控配合不好,控发射出中立信号后陀螺却认为有一定舵量。但又出现个新问题,在使用15C的电池将机调好后换成20C电池后机又开始左转,这时需要再增加 ...

我也是同感,原以为微调精度问题,幸好我的控是电子微调可以调精度,把精度由4调为1,可以说精度够高了,但换电池后又漂,而且低C和高C的电转动方向刚好相反,证明不是精度问题,是根本没锁死,我现在没换电一次基本头1分钟就是调方向微调,很烦恼,而且C数变化越大偏离越大,我的陀螺是RCE600+520,症状与LZ401+520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陀螺移到尾管座上面后问题解决。估计是装下面的时候没有装平。

真是解决吗?不可能吧,就算装在下面也不可能偏离90度很远,这个东西是要100%水平吗?难道起飞前要确认100%水平吗,相对90度应该就可以了吧,我上下都装过,都一样漂。只是每次改变后头一次总是锁死的,但换电后问题又来...无尽唏嘘

网友:
呵呵,F的控不能配合F的陀螺是不可能的。相信是安装问题。在安装上多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解决吗?不可能吧,就算装在下面也不可能偏离90度很远,这个东西是要100%水平吗?难道起飞前要确认100%水平吗,相对90度应该就可以了吧,我上下都装过,都一样漂。只是每次改变后头一次总是锁死的,但换电后 ...

确实是解决了,但确切原因未知,不敢肯定一定就是没装平的原因。你可以先挪个地方装一下试试。

楼主:
抱歉,没有注意,刚看到你是用的RCE600+DS520,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你这个问题无解。跟我的症状完全不同。我那个是没有调好,你的是温飘现象。当通电一段时间后出现向一个方向漂移,感度越高,漂移速度越快,只有断电重新通电才能恢复正常。RCE600我用过,试了很多方法,查了很多帖子,也不算是无解,据说有台湾魔友发回YT返修回来温漂现象没有再出现。呵呵,你有条件可以试试。如果没有,那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在飞行之前先把飞机通上电,放10分钟,再飞,这样能持续较长时间不会飘,通常飞上2、3块电后基本上在一块电池飞行时间类不会再飘,有人说在太阳地下晒10分钟,我试过,没用,也有说拿出去后放一段时间再飞,我曾放了半小时,照样通电飞了3分钟后开始飘,只有在通电状态下放的时间越长,从通电到它开始飘的时间也越长。你可以试试,仅供参考,不排除个体差异。不过也有说用RCE600不飘的,但好像绝大多数都飘。国产电子设备啊,真是让人又爱又恨。我就是升级换了RCE600套装,飘,退了,然后换GM730,4块电后报销,退了,最后没办法了,换了401,居然还飘,好在解决了。呵呵。

网友:
401调好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比较难调一点。

网友:
本想买401现在看来还是屁股800吧

网友:
长知识了~我的也是401~尾舵机是9650~对尾悬停中~确实也总是微飘(向左)~本人很菜不会调~每次飞的时候只能飘了就手动打舵往回修正=。=

网友:
不行~这贴要收藏~哈哈~

楼主:
楼上哥们在排除了飞机机械问题,螺距油门问题后可以尝试将陀螺换个位置安装试试。或者更换双面胶。401飘应该是安装问题,正常情况401是不应该飘的。

网友:
多谢楼主。我也去试试看。

网友(2009-05-01):
我的401换了地方一样飘,飞机调的很稳了就是会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