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抖舵问题!

楼主(2008-09-14):
前几天从淘宝上买了一台Esky 6通控(二手)+6通接收(二手)+Towerpro 9g舵机,卖家说成色很好,无任何问题,我就买了,快递到货当天,发现成色很不错,由于没电池,就没试,第二天加电测试,发现:

1、开接收不开控,无任何响应(正常吧)

2、开控、开接收,完了,舵机狂转,正反最大角,没完没了,控怎么操作都无响应,6个通道除6号通道以外全是如此!6号通道虽然不乱转,但根本不动!

求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卖家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给个详细答复,还总不在线,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能修好么?

网友:
控是坏的,接收机是坏的????????

楼主:
我也怀疑是控,因为在不开控的情况下接收加电是没响应的,我觉得接收不会有问题,那就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控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要坏也不能全坏吧,但第6通道还没反应,很诡异啊!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插晶体,如果插了晶体还出现同样情况的话控可能是坏的了,自己修不好修的!!

网友:
建议检查以下3个方面:
1、舵机在别的控上测试是好的吗?
2、发射和接收晶体是同一频率吗,插好了吗,用对了晶体吗?
3、发射和接收确定能配套使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都很专业啊,现再做补充
回复上楼兄弟:
1、舵机是新的,应该没问题吧,我周围没有别的设备了,没法测试了;
2、晶体是同一频率且插好了;
3、发射时0406A,接收是0406,卖家说能用的;

各位大哥如果还有高招,请指教!谢谢

网友:
你没有别的设备很难测试,是一套买的吗,最好找卖家测试清楚。

网友:
遥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