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6块

楼主(2008-09-14):
胜利返航,呵呵
近200个起落了
是否需要来一次大检修
有些带病的东西是否需要更换
有些东西是否需要升级
在考虑

网友A:
可以考虑换换血.

楼主:
该处理的地方比较多
侧板,4个地方断裂
尾推,右拐时有点卡
底板,断裂好几处
舵机,清理并加手表油
球和扣,逐一检查
十字盘是否严重松动
电机电调是否需要升级
木桨是否是否需要升级
皮带也该换了
电机齿轮是否需要换齿数
...

网友B:
在考虑考虑换JJ的问题

网友C:
搞些激烈的动作,炸了好换鸡!

网友D:
换个新的

网友E:
200个起落你都不炸飞机,你是在气球推里飞对尾悬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