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发热力害而主电调一点也不热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9-14):
BEC发热力害而主电调一点也不热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舵机电流大,压降大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UBEC发热减小

网友B:
用外置的开关电源式UBEC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减小干扰。

网友A:
用开关式的

网友C:
请教个问题,BEC不是就电调里面的一个供电的东西吗,应该跟电调一体的啊?
为什么说两个东西不一样呢,我是菜鸟..

网友D:
BEC是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电路模块,电调是给电机供电的电路模块。大多数电调都有BEC,但是输出能力通常有限。用数字舵机或者舵机多的话,建议用外接的BEC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