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大虾:新手关于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9-14):
遥控船一般用内转子无刷
电机
+水冷套,但是价钱相对同级别的外转子无刷电机要贵,那么请教各位大虾可以用自带风扇的外转子无刷电机(3D直升机那种)作动力吗?

网友A:
可以呀
外专子飞机用得多,因为空气可以散热,在船上靠风扇也可以,但散热效果就不如飞机上的冷却效果了,所以要注意电机的温度

网友B:
,,船上没人用风扇,而且水冷比风冷效率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