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ZXTM40出事啦!

楼主(2008-09-15):
一直用得很好,二周前一次上机,一开电源开关立马机器里“咣当咣当”巨响起来,那声音就像是机器快要散架了一样,赶紧把开关关断,响声继续。。。,赶紧把电源插头也拔掉。响声还在延续着,大约过了40秒种才没了声音。
    声音是从机器顶部的传动机构里传出的,于是赶紧把上面那个罩卸掉,一看傻眼了。传动部分有三个皮带轮,二根皮带。电机皮带轮,主轴皮带轮,中间还有个便于调速用的皮带轮(摆轮)。竟然发现摆轮脱落了。原来是开机后摆轮高速旋转并脱落,然后在传动的保护罩内碰撞发现巨大的响声。
    还好幸亏有保护罩把传动部分封闭,否则高带旋转的摆轮飞出去可不是吃素的!:)
   把摆轮拿到手仔细一看,估计是摆轮的轴没焊牢,原来的焊点裂掉了!本想把那个Z形的拐臂与摆轮拿出去焊一下但不知如何将拐臂取下,于是致电厂家,负责人说最好不要拿出去焊垂直度得不到保证,厂家可以帮我寄一个过来。仔细一想也对,于是把地址告诉他。郁闷的是二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收到厂家寄来的东西。其间打电话过去催问,回答说寄出来了,看来过二天再收不到还得去催一次!
   为了解决使用机器的问题,去外面买了一根长的皮带直接套到电机与主轴上,只能这样暂时使用了。幸好机器使用不频繁,如果对我并无大碍。
明天上图!~~

网友:
 挂轮竟然飞了。。。。

挂轮轴是焊上的!?!!?

网友:
这个一定要上图……
这是什么牌的……

楼主:
图来了

图来了

整机图

整机图

打开罩后

打开罩后

脱落的摆轮图

脱落的摆轮图

摆轮焊点细节

摆轮焊点细节

拐臂焊点细节

拐臂焊点细节

楼主:
再上图

再上

网友:
呵呵

藤州的吧呵呵,

网友:
这个简单,焊回去就可以了,也不影响精度.

网友:
我哪个底下的整体的

网友A:
滕州国力的ZXTM-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滕州国力的ZXTM-40

是滕州泉欣的

网友:
哦~~滕州的呀,那就应该断,不断才不对呢

网友:
上个月想买的~~~~
问了价格,裸鸡3K9~~

网友:
问题不大…与“不马虎”的那台是一家的…

网友:
看着不错
用着不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滕州泉欣的
na
那你的怎么和不马虎兄弟的ZXTM-40颜色不一样?
他的是绿色的!

网友B:
LZ电机屁屁上的罩子也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电机屁屁上的罩子也飞了~?

罩罩是被我拆下来的,三个月前因为发现电机那晃当响,是从风扇罩里发出来,拆开看发现风扇往下掉,和罩子磨擦,所以索性把罩子拆下来。把风扇推上去又会掉下来一点(风扇似乎是直接放上去的,竟然没有发现有紧锁镙丝,电机轴上有个孔估计加个大垫圈和一个镙丝可以挡住风扇往下掉,不知是厂家忘记上了还是怎么回来),现在风扇还可以用手轻易上下拔动,真担心某天会飞出来,所以我现开机都刻意把身体侧开一点,避免直接和风扇打照面。

网友:
这样的机床还是不买为上!

网友(2009-04-10):
引用 楼主:

罩罩是被我拆下来的,三个月前因为发现电机那晃当响,是从风扇罩里发出来,拆开看发现风扇往下掉,和罩子磨擦,所以索性把罩子拆下来。把风扇推上去又会掉下来一点(风扇似乎是直接放上去的,竟然没有发现有紧锁镙 ...

浏览关于对ZXTM40钻铣床评价的帖子,转到了这里。看到楼主拆掉电机风扇罩做法,我就啰嗦了。电机没了风扇罩只保留扇叶一点冷却效果也没有,而且还危险,其实扇叶松动可以试着在轴头上缠几层塑料胶布,松紧合适了轻轻敲打进去就行了,天冷把扇叶热水烫烫,别撑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