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鸡到手 有个问题

楼主(2008-09-15):
买了架雷鸟,回去充满电以后上电调机,几个
舵机
动动,然后油门推到1/3,看看有无双桨,最后放在瓷砖地上调了调尾舵.
一切就绪准备来个蛙跳,油门刚推到1/2 小飞机还没起来,电调的power灯灭了,然后熄火、gain灯开始狂闪。这是不是
电池
的电压低的报警?
要是这样电池也太小了 (我之前充了大约2小时)

网友A:
测下电池电压,高于11V再飞。可能是3种情况充电器,电池或4合一混控

网友B:
认真对待,决不能带病起飞!

网友C:
用的充电器有问题吧

楼主:
用的是原厂配的充电器 不能自动断电 真简单

网友D:
起飞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小心一点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