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赢25A电调现在只会嘀嘀嘀的叫已经坏了大家判断问 ...
我的好赢25A电调现在只会嘀嘀嘀的叫已经坏了大家判断问题在那里确定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我的好赢25A电调现在只会嘀嘀嘀的叫已经坏了大家判断问题在那里确定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有会修理的么

网友A:
滴 滴的叫 最大的可能是设置丢了
把油门拉到最大 插电 听到 设置成功的提示音乐后 再拉回0 然后 从新插电
如此操作
看看是否正常 严重提示----注意安全

楼主:
先谢谢!
今天试了还是没有反应现在也没有声音了
我打开外包装只看表面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有没有懂得的说说怎么修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自己打开外包装,那可就没得保修咯
LZ没得说清楚是如何嘀嘀叫,我也无法判断问题,建议先对照说明书看看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