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米一全油门就转圈,,,郁闷!哪位成功解决过这个问题 ...
虾米一全油门就转圈,,,郁闷!哪位成功解决过这个问题?

楼主(2008-09-15):
玩具虾.757厂的,,
改了KV3800 2217s 70A电调直接挖孔贴水。。。尾舵也是加宽了,虾脚也加宽了四CM,用的439浆
现在11.1V只能半油门,。起滑后速度在35左右,,再加油就转圈了,,还有就是起滑要拉左舵,,否则偏航,郁闷
哪位高手告诉我怎样解决吖,,
这500长度的小虾米。。看来要很大的湖面才能跑起来

网友:
如果是向右转
可以在右面的哪个浮筒上装个水刀 我的虾就是这样做的
最好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左边加个水刀会有惊喜,或同时换个小螺距浆。

楼主:
谢谢几位兄弟的帮助!!现在用的浆是船尾巴看是逆时针转动的,,,大油门就右边转,,到底那面加水刀吖!!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左边加,从船尾看左边。也可以在左边虾腿上加木楔,很薄的三角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