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点焊机

楼主(2008-09-15):
show一下我的点焊机show一下我的点焊机
我的变压器的芯是铁氧体的
不是硅钢
筒状铁氧体,高6cm,外直径10cm,内直径4cm
上面写的是单相50HZ,额定容量1kvA,输入220交流
,专利号87.201052.X
质量3.4kg,绝缘等级A
97年6月生产
初级线圈直径1mm,额定电流4A次级线圈是家用铝线,直径1.8mm的4根并用,估计承受150A的电流没问题吧。其他的还没有做

全图

全图

线图

线图

铭牌

铭牌

楼主:
测试的是输出3V,
一根承受30A,估计行吧,万一不行的话,我再6根并用

网友:
呵呵 自偶变压器改的

网友:
上个焊接效果图

楼主:
我准备把输出端一端用电烙铁和螺丝焊接固定到一把小老虎钳槟上面,然后用老虎钳夹住1mm不锈钢丝,输出端另一端就固定到一个大夹子上面,用来夹住被焊物

网友:
等待你的成功

网友:
把灭火器发在旁边随便先叫老婆在医院挂个号

网友:
调压器改的呀,我也有一个,不过这样改起来不知怎么操作比较方便,不知哪位知道直径2.5mm左右的铜芯电线能承受多少安倍呀。

网友A:
把灭火器发在旁边随便先叫老婆在医院挂个号,顺便叫120救护车在旁边随时待命。呵呵,开个玩笑。哪位大哥能帮忙加工铜棒,就是在8mm铜棒正中心钻个4.8mm的孔。给加工费。

网友:
打打旧式烙铁头的主意

旧式烙铁头是铜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多虑了!大胆的试吧,没事的,顶多跳闸,烧保险而已!!!

网友:
电工经验是铝线截面10平方一下的截面数字乘以5,得数为安培,比如4平方的铝线,可以安全通过20安培的电流(不考虑压降前提时);
铜线加倍,就是说4平方铜线可按照6平方铝线计算安全电流(30安培);
这是考虑到温升的,短时间暂载率比较低时还可以加倍...
由此可知,你用的那几条铝线很勉强...

网友:
这种线不能用,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窗口安排更粗的铜线!!

焊头的材质很重要!

网友:
来我免费给你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灭火器发在旁边随便先叫老婆在医院挂个号,顺便叫120救护车在旁边随时待命。呵呵,开个玩笑。哪位大哥能帮忙加工铜棒,就是在8mm铜棒正中心钻个4.8mm的孔。给加工费。

来往这里我免费给你加工 。

网友:
我今天看到店里有卖点焊头的,是什么 锆铜的,没问价钱,不用铝线绕,用铜管绕怎么样?4MM的铜管够了吗?壁厚有1MM不到一点,这样面积就有10多个平方了吧,应该够了

网友B:
高人高人。。。

网友C:
点焊估计没戏 碰焊可能可以

网友D:
这个不行吧?铝线不成。

网友D(2008-11-06):
楼主这东西不成.看上去就悬!
还有不应该是铁氧体吧??

网友E:
试试这样吧
我把2.5平方的多股线,5条合用,再套上黄腊管,感觉不错

网友F(2009-10-19):
顶起来看看。老帖子了

网友G:
怕是小了吧

网友H:
效果出来了没有你?

网友I:
我的点焊机是买的普通电焊机里的扁铜排,宽的那种,外边有绕绝缘线的

网友J:
试得怎么样?

网友K:
铁氧体怎么能用在工频上?

网友L:
点焊估计没戏,碰焊可能可以,铝线不成。

网友M:
这类帖子多是虎头蛇尾

网友N(2010-02-14):
你说的应该是环变 不是铁氧体的 铝线也是不行的 要扁铜才行 点焊电流300-400a正常的另外8mm或10mm铜棒和铜螺栓(紫铜)我有很多,用的上我可以给你几个,

网友(2010-10-02):
咋没戏了!

网友O:
我的机器用3根直径3MM的铜线用电极引线,焊时都明显感觉到线上有温升的(就是焊时感觉暧一下)。 你1.8 4根铝应不行的吧。
另点焊时电流要极大的吧。150不止吧,瞬间电流800A好象要的。我的机器功率不大。只能焊薄片,

网友P:
我的用8毫米铜管双线绕制。

网友Q:
4方的铜线30A的电流,6方的45A

网友R:
好吓人的样子``

网友S(2010-11-05):
铁氧体的高频特性好,不适合做50Hz交流电的点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