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80布线

楼主(2008-09-15):
呵呵,一点不懂这个,请各位多多指教

SJM原厂30A电调,在小红鹰6通接收机上边,这个接收机很不错,很小很轻的样子
UBEC放在电调和接收机左侧,呵呵

楼主:
稳定压倒一切!我不会飞呢,哈哈
所以不在乎重量,用了3个65MG
尾舵用了S3154

楼主:
GY240改401
3CH和6CH先用小管整理,然后并和一根大管,排到接收机
将240改接4CH和感度线,截断合适长度,然后和2CH合并整理,排到接收机

楼主:
个人感觉还是蛮规矩滴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SJM老大,随机发来的两个大桨,宽度不一样啊?差了将近2mm...影响飞行么?

网友A:
大桨比较晕。。。

网友:
这老兄的机器,用了蛇纹管。布线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比较晕。。。

我也比较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SJM老大,随机发来的两个大桨,宽度不一样啊?差了将近2mm...影响飞行么?

不能说没影响,但也飞行吋也不容易查觉差異。可以用。也可以寄回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说没影响,但也飞行吋也不容易查觉差異。可以用。也可以寄回更換

谢谢老大,不是很有时间飞,所以还是寄回帮我更换吧,顺路定些易损件,哈哈

网友C:
怎么我老看不到接收機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老看不到接收機在哪呢·

我也是

网友:
哦,看到了,真小

网友:
在哪里??

我還是看不到··

楼主:
装在电调下边了,比SJM原厂电调小很多

小红鹰RD620II接收机,体积:19×37×8 mm

还有一个装在另一架上

网友:
180小机一定要小心设备之间的干扰。

我的180最近由于新买的一批电池比较厚,只好重新排设备,昨天飞行又开始发现轻微干扰了

网友:
這個接收應該很貴吧??

我現在也擔心干擾·

楼主:
好像没贵上几十元吧?

CY版,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么?

网友D:
小红鹰RD620II是2次变频的吗?ppm还是pcm的啊?最近正考虑给180换接收呢。

网友:
大桨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呀!

网友:
為何看不到圖??

為何看不到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红鹰RD620II是2次变频的吗?ppm还是pcm的啊?最近正考虑给180换接收呢。

非原厂接收, 不可能是PCM的..........

网友:
蓝色网状线套很漂亮。橙色也是。这个保护方法真漂亮。像我们原来单位的进口工程设备

网友E(2009-07-12):
不懂!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在学习中。。。。。。

晕!!!!!!!!!!!!!!!!!!!!!!!!!!!!!!!!!不懂你可以潜水慢慢学,但最好不要无事挖坟,

网友:
挖上来又变新鲜了

不错不错。方便了不爱搜索的鸟

网友:
这样不抗炸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