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辉盛9G和北田S1123哪个好些?

楼主(2008-09-15):
这两种
舵机
价格一样,准备二选一。对初级玩家,哪个稍好些?
谢谢!

网友A:
辉盛9G 用的人多,容易买到配件,多准备几包齿轮,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就是的,市场保有量很重要的指标。

网友C(2008-10-16):
我只用过辉盛9G ~性价比因该讲还是好的

网友D:
两个都在用,厂家给的参数两个差别不大,但北田的做工明显好于辉胜
还有,给辉胜换齿轮真得是个痛苦的过程,最末一级输出级的那个齿轮太紧了,要拆下,得先练好指力。

网友E:
北田的网站是什么?我上次发个帖子询问,还被当作广告贴删了。

网友F:
有谁把S1123的舵机内的塑料轴承改为金属轴承的,望高手给个方法了.

网友G:
北田的貌似有金属轴承的,只是要贵点

网友H:
北田的做工要好一点~虚位也小,不过贵那么一两块。另外现在北田也能买到齿了

网友I:
那我定北田哈哈哈哈

网友J:
应该 9克 用的 多吧

网友K(2008-11-17):
我的辉胜都是电机的电刷断了,那里有买啊?四驱车的马达都有电刷后盖买为什么舵机就没有?

网友L(2009-03-08):
9G用的人最多吧

网友M:
北田很好,非耐克斯的舵机,比辉盛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