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襟副翼的混控设置问题!

楼主(2008-09-15):
我控是MAX66ADT,原配R770S接收!想用他飞利诚的2米电滑!
因为利诚的2米电滑不带襟翼!所以想把两个副翼设置成襟副翼混控!
看了说明书把左副翼插在第六通道(AUX1上)右副翼插在副翼第二通道上!
两个副翼
舵机
是直接插在其他通道上调试中立点的!在按照上面提到的连接方法连接后!中立点就都偏移了!
开始考虑到是不是襟翼可能在开的状态!所以拨一下襟翼开关!但是并不是回到中立点位置!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1,这个中立点应该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设置!是在连接襟副翼混控通道后再设置中立点吗?:loveliness:
2,我没有设置差动变速,但感觉在按照上面连接后!副翼的动作是往上比往下行程要大!:loveliness:
3,襟副混控的设置是应该在需要的时候把副翼充当空气刹车的!应该是打开襟翼开关时两个副翼全部向上才对吧!现在
按照上面的连接是全部向下!要是把通道改反向!但副翼通道不知会不会影响!:loveliness:
还请知道的兄弟给介绍介绍!!  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我用天九的,襟副翼的混控设置方便多了,不同的控设置有所不同.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襟翼和副翼最好不要用混控,你可以用陀螺仪那个通道来做襟翼控制
我一直这样用,非常方便,如果你的控上有襟翼旋钮,当然就更好了
我用的6EXHP,也是飞直升机的控

网友C:
66adt的具体设置我已经忘了,不过思路是这样进行
先选定一FLAP,一个插FLAP,一个插AIL,然后设置FLAP-AIL的混控,在向左AIL杆量时,设置FLAP+100%,AIL-100%,向右AIL杆量时,FLAP-100%,AIL+100%,然后遥控上有指定FLAP键,打开后为FLAP和AIL都为+100%或-1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也谢谢老B的详实答复!我试试看!有什么情况再和大家讨论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