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買小油直機

楼主(2008-09-15):
想問各位大師父,新手想入一個小油直,那個好?耐用性?配件是否多?易配?esky -jsmark 18 級,华科耳 15 v級,黑鷹 500 gp ,先豪 18級。謝謝!

网友A:
不建议买小滴, 价格比50级便宜不了多少, 如果楼主一定要青睐于小油鸡的话 那只好买黑鹰500啦, 配件还算充足,价格一般

网友B:
学习了,油直可不容易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黑鷹配件很多說不足?esky 18 級機身是否不堅固,像配件較黑鷹容易?機身大些,好像 30級油機。謝謝!

网友D:
还是直接600N吧

网友E:
这类小号油直不便宜啊, 性能反响都不是很好, 价格和30油直基本一样,直接上30吧
50烧油太快,有大米的,又想玩3D的可以直接上50

网友F:
我上的黒鹰500,配件不太好买,就几家,而且价位不低,性能嘛,如果你有油机经验,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