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新手,新机,处女航炸机。LAMA V3。

楼主(2008-09-15):
LAMA V3,新手,新机,处女航炸机,尾架断了,最上面的两片机翼有点破损。
尾架用哥俩好粘上了,机翼没换,再飞的时候不稳定了,起飞的时候机身老是抖,悬停的时候老是在空中按圆圈的形状晃,有哪位兄弟帮帮我?谢了。另外问下是不是主轴摔坏了。(飞到3米撞树上炸机了)

网友A:
上图吧。。。。什么可能性都有。。LAMA结构比较简单,应该很好搞。。。。。。

楼主:
哎,都有点想放弃了,有点难学。

网友B:
兄弟,lama是最简单易上手的啦,坚持,先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C:
教你一招,你先把你机机拆了,再装上,马上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