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新西达电调怎么样么?

楼主(2008-09-15):
我看新西达都较便宜,100A的才180块。不知道这东西质量咋样,跟好盈等品牌的区别是啥。

事实上,我一直在使用新西达的30A电调。但我并没有感受出跟好盈的区别是啥(好盈我也有)。

所以,哪位老大说说吧,到底新西达与好盈相比,有哪些指标是不足够的。

谢了!

楼主:
居然没人回,自己顶下。

网友:
老鸟都很忙,估计今天去参加炸鸡比赛了

XXD的电调,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概括:

除了相同A数相比于其它品牌电调价格严重便宜以外,其它方面没有优势了

楼主:
便宜的优点俺知道了,所以想知道一些不足。
有优势,就有劣势,这是一定的,只是我还不知道~~

听说是线性不好,A数不足,不知道到底是咋样的。

望老鸟们飞机炸爽后,能回复一下,谢了!

网友:
菜鸟来了

网友:
我的XXD就出过问题

低压保护失效,50A的,损失了我4块1600MA的锂电(当时在并联使用)

网友:
我用过好盈,himodel,某杂牌,XXD,其它没用过不敢乱讲

油门线性,肯定好盈胜出,XXD最后

软件控制设置,好盈胜出,某杂牌最后,XXD倒数第二

价格,XXD胜出

楼主:
现在看,就是2个大问题:
1、线性不好
2、低压保护不好
对吧

网友:
发热严重,可以煮鸡蛋

网友:
用在固定翼还行,用在直机........,便宜,上次进水烧了30A的MOS管想修,算一算,买MOS管比新买一个还贵,

网友:
最近接连的失控让我从怀疑接收转向了电调,估计电调输出电压不稳,一推油门就抖舵。米够还是买好盈的吧,就算进水烧了还能返厂修。。现在我有4个新西达的电调都烧了自己又修不来只有放在一边从新买一个。

楼主:
的确,线性不好我也发现了,但的确用在固定翼上应该可行。

楼上说的推油门抖舵,也跟电调有关系的情况,我倒是没有发现。

其他兄弟还有这样的情况没?

网友:
450 电直 上我一直在用 50A 外接BEC  散热片都拆了 不用
也没见他 热过 或  出过问题
只是感觉 XXD 的加速度比较快快而已
一个手感问题 , 便宜耐操 才是硬道理

对比一下 2个电调 在同样油门下 的转速 就知道了
测试的电调都是在5%油门位置刚刚好启动

网友:
根据楼上提供的数据做了个图表,可看出好盈的低速油门转速略高,使得中速油门曲线要平缓些

楼主:
如果线性的区别只是如上所示,那新西达并没有那么的不如意!
很感谢楼上2位朋友,我决定搞新西达了100A了,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