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08-09-15):
手中有几块手机锂电,能否向干
电池
一样串联起来用在模型上?具体怎么改?拜托,要行的话可以省下部分米.还有,充电有要求吗?

网友:
可以串联使用,不过放电电流很低,容量也小,单价高,没有实用性。充电器安全的话还是要用模型的锂电充电器为好。

网友A:
放电倍数不够啊,电流不够,达不到飞行的电流,但可以并起来,减少内阻来增加放电电流,以前我们用过,现在没有怎么用了,飞滑翔机或练习机还可以,做动作不行啊,太重,放电也不够

楼主:
那用来做控的电源行吗?

网友B:
只能做控的电池了。
焊接时候要非常小心,注意安全,锂电要是爆炸,威力大的很,不像锂聚合物。
另外,加工前测一下,串的话最好都是一样的电芯。

楼主:
难到手机锂电和我们模型用的锂电不一样??

网友C:
手机锂电不适合模型用,不能大电流放电,而且有保护电路,模型用电池不能有保护电路的,否则电池一保护飞机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