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过E004或雷鸟的进来给指引一下

楼主(2008-09-16):
本人是模界新人想买一架E004或雷鸟练手,可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几家卖的,请买过的模友给介绍几家,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自己到网上搜索下就是了

网友B:
这个就不太好介绍了 自己找拉 不过奥运期间整机是不许在taobao上卖的 所以搜索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C:
给你个建议,在河北本地找个实体店买。
因为有维修,新手玩模型没有不摔的。坏了就涉及到调试。维修很简单,照着说明书更换配件就行了。难点在于检查和调试。经常看到有新人问我的飞机为什么老是侧偏打转。实际就是没人指导,有个会玩的带实体店贵那几十块钱,就当教学费了。
我以前自己玩时候不会调,差点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