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车床能否加工这样的斜齿

楼主(2008-09-16):
车床能加工 丝杆,不知道能加工这样的斜齿不?

网友:
呵呵,车床当然能加工这齿轮的内外园和两端面了,不过花键齿和斜齿的加工它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简易插齿能插直的,斜的基本没啥戏

材料不太硬的话4轴CNC可以搞定

网友:
4轴CNC搞不了花键的

网友:
。。。。。。。。看清楚楼主说的是斜齿,没提里边的花键

网友:
车床主轴改成数控应该能行吧

网友:
可以!偶未来的小钢炮就可以!!

把手电磨夹T形磨头固定于小拖板上,并设定好斜角,齿轮坯夹在卡盘上,车床不通电,左手转卡盘,右手横向给刀,一齿一齿地磨,几圈下来就OK了,不过前提是:你是高级钳工

网友:
LS的朋友太厉害了~
我看这个斜齿还是只有滚出来~

网友:
用车床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A:
不要那么天真了,你以为有了车床就能造架宇宙飞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那么天真了,你以为有了车床就能造架宇宙飞船了

网友:
可以叉,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在车床上可以用手叉出来。

网友B:
用车床可以做
但是比较麻烦,况且一般的仪表车床没这么大的加工范围
其实只要算出齿的螺旋角,并且想像成加工一个和齿数相同的螺纹就行了,只要有足够的挂轮,就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车床可以做
但是比较麻烦,况且一般的仪表车床没这么大的加工范围
其实只要算出齿的螺旋角,并且想像成加工一个和齿数相同的螺纹就行了,只要有足够的挂轮,就能做出来

网友C:
车床是加工不了那么大的导程的,挂轮也做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车床可以做
但是比较麻烦,况且一般的仪表车床没这么大的加工范围
其实只要算出齿的螺旋角,并且想像成加工一个和齿数相同的螺纹就行了,只要有足够的挂轮,就能做出来

疯了哦~~~不可以,

外型可以滚,花键可以拉、线切割
CNC 不合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床是加工不了那么大的导程的,挂轮也做不出来

同意

本人就是专业机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意

本人就是专业机加工的~

首先,我不能确定这个齿轮需要多大的导程,如果要说工业级的车床,那么经过改动是可以加工比较大的导程的,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大概可以达到1000MM以上的样子,其实,车床是万能机床,只要改动,基本上可以说没什么做不了的,车床的丝杠采取直接输出,并且把挂轮加大,把加大螺距也调最大,我想加工范围可以很大,但是考虑到齿轮的螺旋角没那么大,也可以采取+分度头的方法,用分度头可以把螺距加大到3000MM,分度头配合铣床就是洗斜齿轮的,当然也可以在车床上使用
兄弟,看来你涉及机械行业只受到了现代的教育,没有以前“穷”时代的知识,以前没有数控,没有线切,没有电火花,不都一样加工疑难工件么,就是发电机叶轮都可以通过普通铣床来制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能确定这个齿轮需要多大的导程,如果要说工业级的车床,那么经过改动是可以加工比较大的导程的,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大概可以达到1000MM以上的样子,其实,车床是万能机床,只要改动,基本上可以说没什 ...

这位兄弟:你在车床上挂上可以车这么大导程的挂轮给大家看看!有理论没实践一样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车床可以做
但是比较麻烦,况且一般的仪表车床没这么大的加工范围
其实只要算出齿的螺旋角,并且想像成加工一个和齿数相同的螺纹就行了,只要有足够的挂轮,就能做出来

太强了!介还是车床嘛?成刨床了

网友:
14 楼高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位兄弟:你在车床上挂上可以车这么大导程的挂轮给大家看看!有理论没实践一样是空的。

我家里有书,不过机床是6140,不是这些仪表车床,你真想要了解,我可以把书照给你看,确切能达到多少,我也没仔细记,反正6140车床加工的最大螺距是224MM,可能到不了1000MM也可能超过1000MM,反正比正常情况下大的多,这个问题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只要肯下功夫,再大的螺距也能改的出来,无非就是多增加点附件,想办法多增加挂轮行了,或者增加一个行星增速器也比较简单,我所说的都是可以实现的,我并不是在凭空想像,你这么说实在是让我对你的能力很质疑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没见过车床车膛线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有书,不过机床是6140,不是这些仪表车床,你真想要了解,我可以把书照给你看,确切能达到多少,我也没仔细记,反正6140车床加工的最大螺距是224MM,可能到不了1000MM也可能超过1000MM,反正比正常情况下大的 ...

我不怀疑你有没有书,这样的老书我也有一些,我的意思也许你没明白(我也没说清楚),
第一:算出挂轮后,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挂轮架是否装的上你的挂轮。
第二:刀具角度,通常情况下的刀具在这里就不适用了。
第三:怎样准确分度?
第四:怎样切削?手扳主轴?你受不了!开机?机床受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车床上干出这个斜齿,不是不行,而是不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能确定这个齿轮需要多大的导程,如果要说工业级的车床,那么经过改动是可以加工比较大的导程的,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大概可以达到1000MM以上的样子,其实,车床是万能机床,只要改动,基本上可以说没什 ...

首先告诉你
C6140(18元/小时)的传动丝杆是6MM,电机7.5KW(不改装)最大螺距24MM
C630(20元/时)的传动丝杆是1/2,电机11KW(不改装)最大螺距256MM
再大的就不说了~~

你认为改装的话挂轮要多大?要几级?
本人就有过改装的经历!!为了加工一个模具把C630螺距改到了450MM,你知道怎么加工的吗??
手转电机!!!!

刀具是怎么切屑的?你想过没??(刀具早就没了,不能上图了~)

你这种人不知道就不要乱说,不要误道别人!!!

就是这个零件的模具~~~

就是这个零件的模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有书,不过机床是6140,不是这些仪表车床,你真想要了解,我可以把书照给你看,确切能达到多少,我也没仔细记,反正6140车床加工的最大螺距是224MM,可能到不了1000MM也可能超过1000MM,反正比正常情况下大的 ...

你真的了解车车吗???
C6140CC的传动丝杆是6MM,你认为可以加工224MM的螺距吗??C630还差不多!!(要在加大螺距下才有的!!!!!!!!!!!!!!!!!!!!!!!!!!!!!!!!!!!!!!!!!!!!!!!!!!)
图片上的就是C630

“高”人就是搞人啊!!

网友F:
理论上可以行的通,但实际操作相当有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可以行的通,但实际操作相当有难度。

不是有难度,是很难!!对于DIY(不是工业级的)来讲不能就是不能,车床不能做这玩样。

如果说理论可以的话,我就一把锉刀也能锉个“神6”出来。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难度,是很难!!对于DIY(不是工业级的)来讲不能就是不能,车床不能做这玩样。

如果说理论可以的话,我就一把锉刀也能锉个“神6”出来。呵呵~~       ...

现在有太多的高手和专家都只停留在理论的位置上。真正动起手来那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太多的高手和专家都只停留在理论的位置上。真正动起手来那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quote

机械这门艺术博大精深,光靠理论是没有用的~~

不下车间的都是SB ,算不上是真正的高手,

                                      算不上是真正的专家~~

                   不知大家还记得“赵括”否??
他是高手吗?专家??

机械是不可以“纸上谈兵”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不怀疑你有没有书,这样的老书我也有一些,我的意思也许你没明白(我也没说清楚),
第一:算出挂轮后,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挂轮架是否装的上你的挂轮。
第二:刀具角度,通常情况下的刀具在这里就不适用了。 ...
我的一席话,让这么多人为之激动,俺只能说大家的知识太缺乏了~我之前就说的是工业床,认为在说仪表的面壁去,我在工厂干的就是车床,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由于我干的比较杂,所以涉及的知识面也广一点,我才能说说,既然大家群而攻之,那我也只有舌战群雄了
首先,rcboy  我可以说你是一个彻底不懂机械的人,这个做法不是我凭空想像的,机械加工手册就有,你这样真是有点孤陋寡闻了,挂轮问题,6140可以加工192的螺距,标准的齿轮转动比是42/100,一共传动有4个轮,你不会把挂轮反挂?不就能反一倍?再者,就算挂轮架挂不上了,可不可以想办法做个副挂轮架,多挂几个轮?就这么死心眼?再者,刀具的角度,还是不得不说你死心眼,刀具难道还和车外圆一样安装?不会向左转90度?你的第3个问题问的很可笑,你车丝杠的时候是怎么干的?怎么分度的?我之前就说过和车多头丝杠一样,最可笑的是第4个问题,我就纳闷了,8个模数的的丝杠,蜗杆能挑了,这个齿刀具和机床就承受不了了?还用手拌电机,你图什么?有劲没地方用?
我本来不想说的这么露骨,可以有这么多人不懂瞎起哄,还大有取笑之意,我就该出手时就出手了,不过还是欢“高手”把我辩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了解车车吗???
C6140CC的传动丝杆是6MM,你认为可以加工224MM的螺距吗??C630还差不多!!(要在加大螺距下才有的!!!!!!!!!!!!!!!!!!!!!!!!!!!!!!!!!!!!!!! ...

话说,白痴从不说自己是白痴,喝醉酒的人都说别人喝醉了
从你说6140的传动丝杠是6MM,说明你比我上一个说的人水平更烂,不过也有可能你买的机床是山寨机 告诉你个秘密!我们这的机床很“特别”!6132的丝杠就是6MM的!6140的是12MM的!厉害把!你们这些新兵蛋子,还在这充大爷?别说6140,就是那仪表车床我也能给你整出500MM以上的螺距来!不就是快嘛,我+上个行星减速器可以不?我直接用皮带轮带动丝杠快不?要想办法了,下功夫了,还能整不出来?那小偷惦记上了,还有个偷不了?不懂就别瞎跟着掺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席话,让这么多人为之激动,俺只能说大家的知识太缺乏了~我之前就说的是工业床,认为在说仪表的面壁去,我在工厂干的就是车床,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由于我干的比较杂,所以涉及的知识面也广一点,我才能说说 ...

不错C6140是12的,我记错了,但是我跟你说,那个齿轮就是在C630也没法搞!!
我转电机是因为刀台太快了!!根本没 法控制!!!(你想象主轴转一圈,脱班位移40CM多啊!!!,会撞车头的!)
那刀我是做的60度的!!!做90度根本没用的,你自己想象下吧~~还有C6140根本就受不了切屑力的~~~还有就是风度的问题
我给人家做的模子是17或者21 个齿的(记不清了),你想想改怎么风度吧!~我是解决了~
  还有你真的做过吗?你看到过有人开车挑那么大的(那么短,到底的)“罗纹”吗??你算下转速吧!!

  装个“加速器”?  你车床的齿轮,轴,都受不了!C6140有的挂轮是塑料的/铜的吧~~你指望他能受多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白痴从不说自己是白痴,喝醉酒的人都说别人喝醉了
从你说6140的传动丝杠是6MM,说明你比我上一个说的人水平更烂,不过也有可能你买的机床是山寨机 告诉你个秘密!我们这的机床很“特别”!61 ...

你的丝杆和主轴是要连动的~~皮带打滑,不是减速,是要加速,
你的问题是丝杆转速要远大于主轴转速~~~~~以500为例(估计那个还不侄)丝杆12MM

速比为1比41.66666666~~~   要是这样的话恭喜你!!把挂论还得好好算一下,省得算个1000MM的齿轮来~

我可是随便说例举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错C6140是12的,我记错了,但是我跟你说,那个齿轮就是在C630也没法搞!!
我转电机是因为刀台太快了!!根本没 法控制!!!(你想象主轴转一圈,脱班位移40CM多啊!!!,会撞车头的!)
那刀我是做的 ...

主轴快可以搞的慢点,比如改个小皮带轮等,车大模数的蜗杆的机床都是车头挑慢的,光8个模数的蜗杆,6140的最慢15转还是快了,我很纳闷,61408个模数的蜗杆都能挑了,挑不了这么小的齿轮?再说刀子,肯定是要法向装刀,具体要倾斜多少要根据齿轮的螺旋角来定,最后,6140的上面别说齿轮,就是浑身上下我也没发现一个塑料件,我绝对怀疑你的6140是山寨机,塑料齿轮,我怎么感觉是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快可以搞的慢点,比如改个小皮带轮等,车大模数的蜗杆的机床都是车头挑慢的,光8个模数的蜗杆,6140的最慢15转还是快了,我很纳闷,61408个模数的蜗杆都能挑了,挑不了这么小的齿轮?再说刀子,肯定是要法向装 ...

扫盲~~~~

你的JJ是老机子对不?告诉你现在的新机床挂轮都爱用塑料的!!!(铜的很少)
这样剩成本,最主要的是可以降低噪声!!!还有可以保险,撞车就会崩齿!!

以前的老JJ就是好,用料很很足,精加工好,热处理好,装配更是好!!!!!

网友:
分度呢?
调慢了让刀!!就算你调到1转好吗?你觉得这样可以车吗??可是你的丝杆有40多转~~
                                                2                                                                                          80多
                                                3                                                                                          120多
                                                4                                                                                           160多
                                                5                                                                                           200多了`~~

你觉得可以车吗?????你想用几转车??告诉我啊!?

你还不如换根丝杆算了~~不过丝杆好象有点贵哦~~~~呵呵

我是过来人了~~里面的问题还很多!!!!对于这个论坛来说都是DIY的,很多都是菜鸟级的

你认为他们会吗?  就是工业极的也不会那么傻比去干这活!!我的那个是没办法!!而且还是

个模具,

叫我师傅吧~~以后教你啊~~

你的那些书“有的”已经过时了,例如用锯条开键槽等等~~~~~(不过有的东西确实很好!!!!)

还有以后别人骂你是白痴的时候先想想~~~WHY??我相信你看的还没我做的多~~~

呵呵~~~~~骂完真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兄弟:你在车床上挂上可以车这么大导程的挂轮给大家看看!有理论没实践一样是空的。

其实是可以的~~不过太专业了,就是有些专业的都不会(太可惜了!就因为这样中国机械才会落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席话,让这么多人为之激动,俺只能说大家的知识太缺乏了~我之前就说的是工业床,认为在说仪表的面壁去,我在工厂干的就是车床,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由于我干的比较杂,所以涉及的知识面也广一点,我才能说说 ...

         这个帖子我最后说一次了:3085757我从来都没反对你所说的能挂上你所说的挂轮,同时也不反对你所说的能车出斜齿轮。但是你仔细考虑下我回帖的内容,我说重点的:你没考虑到成本和精度的问题?是可以做挂轮架,但是你要考虑到他是否和其他部份干涉的问题,再者挂上后主轴转一转,拖板就要走几百MM。以这个速度就算你主轴打到每分钟转一转,再用开合螺母,拖板你也不敢保证不撞到卡盘上,而且主轴的转速没有一转的,你也别和我说装什么什么的,不现实、不实际。齿轮的齿侧是渐开线,它的精度会影响到齿轮的配合和工作精度,而车这个齿轮的成型刀角度又会影响齿侧的精度,你从这个方面你去考虑下那把刀将会是怎样的样子,然后再来说车不车的出来。
         还有我从来都没认为你说的仪表车,我还没白痴到那个程度!我现在虽然在学校教书,但是我好歹在学校学的是机械加工的专业,在工厂也从事了几年实际生产,我的技师职称是我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和你比实操的话,不敢说肯定赢你,至少不输你多少。
         最后说几句不好听的:1、你是干车床的,不代表你就是行家,所以不要把话说死。能说不能做的人我在工厂招技术工的时候我见的多了。
                                                 2、理论上的东西是无极限的,套用一句话“理论上用锉刀可以干出一个神七”,实际你行吗?所以劝你还是以实际能做到的东西为主,不要整天套用书上的某
                                      些理论型的内容。那些老书我比你还多。
                                                 3、。。。。。。。。不说了,费事!

网友:
基本讲的是废话~~~~我要看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我不是律师,不和你讲话严密,费脑,大家都是内行,都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
例如:机床刚度不够            改变切屑方式

             丝杆转速太低              改变传动方式

               ~~~~~~~~~~~            ~~~~~~~~~~

你不要JJYY半天讲不出个所以然,你要真敢再回就把我47楼说的一一回答了(就象我上面那样的格式)

不过我也看出来了,你应该是属于金工车间主任之累的级别~~~

至于说到书上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水平真的有限~~~ (小学生当然看不出喽),还有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我说的是书上的局限性。(遇事要不要忽略外在的因素)

望你回贴~~(我真的很想看到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不和麻烦太多嘴皮子,就刀的问题我认为简单的简直不值一提,既然你理解不了车大模数蜗杆的问题,那我就给你从头说把,你不要告诉我你认为的刀是一次成型的刀,和滚齿刀一样?我在车大模数蜗杆的时候一般用多把刀,至于刀的形状我想也没必要说的太详细把,毕竟我们这不是幼儿园,
我为什么要按照你说的方法来回复?我就你提出的低级问题简直难以回答,机床的刚性咱们谁也没证据来证明,这个不做回复,不过劝你一句,不要拿简单的线速说事,这东西和线速有什么关系,难道我就不能200M/分时候进给0.1MM么?线速主要是针对刀子来用的,但是对切削力也有关系,但是我车蜗杆的时候都是已经证明过的,没听说车大模数蜗杆的时候机床的什么地方会坏,主轴的转速可以把内部的变速齿轮对换,说到这还有你的笑料,你竟然连卡盘分度都说出来,说实话,这么先进的方法我也是近1年在这学的,别笑话,主要是从没看人家用过,说过,这么低的精度,在机械行业中一般就由手工操作了,
其实前面你说的还有写个歪理,到了后面,让我激将的是一塌糊涂,我想请问高手您,你所用的旋风铣,不怕铣到卡盘啊,你这动作也不小啊,有你那铣头的人恐怕比有分度头的人还少把?我之前说的分度头我就是怕大家没有一直没说,你还说我改动大,再着,恕我才疏学浅,从没见过旋风洗是可以洗多头螺纹的,还真别说,跟你长见识了

网友:
最麻烦的是,你竟然把齿轮精度也拿出来了,真是黔驴技穷,为了说倒我是胡乱出招,也不管套路了 从这1点,我就当着众人的面,彻底抄你底!你可能自我感觉我对于齿轮精度这一类有点专科的问题不懂了,一般人连滚齿机都没见过,专用设备,确实可以理解,可问题是我不仅知道,还略懂,你张口闭口5级精度,你又知道不知道5级精度的齿轮什么概念?表面光洁度是RA0.8,请问你的机床理论上有这样的加工能力么?5级齿轮你见过么?在平时机床里的重要齿轮才7级的精度,而8级精度的齿轮就需要高精度的滚齿机以及高精度滚刀了,你的旋风洗精度比滚齿机还高?旋风洗能干了,还要滚齿机干什么?车床上的丝杠精度很低,和滚齿机上最重要的件-蜗论副简直是不可相提并论,更何况你还拼5级精度,7级精度的齿轮就需要剃齿或者磨齿加工了,你的车床比磨床精度还高?要是都按照你的设计方法,能做几个齿轮?每个齿轮的造价是多少?你也不管是干什么用的,就上精度,还直接上高精密级的,万一是拖拉机上用,你这1只齿轮的造价堪比变速箱,要说理论书本化,我看用在你身上真是恰当,我看你还是鸣金收兵把,再继续说下去更难堪,或者你实在不服输,在说话之前多看点书,多斟酌,你净整笑话,我哪有时间回答你天真的问题
最后还有个情况忘了告诉你,我单位就是制造齿轮的,真不幸,你出门没看皇历

网友D:
回帖基本是说书~~~(根本没有实际解决任何问题)
5级的齿轮要求是高,不过没你说的那么牛,(齿轮我也造的)
我说的加工方式你根本没领会~~~

你也不要在说了,基本说的就是废话~~~~~~~(这点我有体会了,就象领导讲稿

网友:
好帖,虽然充满火药味,不过从中可以学到不少!

网友G:
楼上两位大哥 小声问一声,如果用慢走丝线切割割齿轮,最高能到几级的精度?

网友:
支持!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能确定这个齿轮需要多大的导程,如果要说工业级的车床,那么经过改动是可以加工比较大的导程的,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大概可以达到1000MM以上的样子,其实,车床是万能机床,只要改动,基本上可以说没什 ...

好贴子!支持你,手工喷油嘴在内燃机生产上曾经有过较长的历史,适用普通设备制造精密零件,让车床变成万能工具,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没戏变成有戏这才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两位大哥 小声问一声,如果用慢走丝线切割割齿轮,最高能到几级的精度?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帖基本是说书~~~(根本没有实际解决任何问题)
5级的齿轮要求是高,不过没你说的那么牛,(齿轮我也造的)
我说的加工方式你根本没领会~~~

你也不要在说了,基本说的就是废话~~~~~~~(这点我有体会了,就象领 ...

你的疑问我都已经告诉你了,至于你说的实际解决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也不可能为了你去改动床子,给你照相,我也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你信也好,不信也罢
到最后你还在这不掉价, 就凭你说“5级的齿轮要求是高,不过没你说的那么牛,(齿轮我也造的)”这句话,就可以完全说你不懂齿轮,我虽然说的和标准不是一字不差,但也完全能代表,至于你不按照标准来那没办法,话说回来,就你那东西能把齿轮加工到8级精度,不用多,8级就行,我服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上两位大哥 小声问一声,如果用慢走丝线切割割齿轮,最高能到几级的精度?

不推荐用线切的齿轮,如果不太重要也可以,但是造价可能比较贵,线切的齿轮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我想应该不能超过8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用线切的齿轮,如果不太重要也可以,但是造价可能比较贵,线切的齿轮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我想应该不能超过8级

要看大小,和大小有直接的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疑问我都已经告诉你了,至于你说的实际解决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也不可能为了你去改动床子,给你照相,我也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你信也好,不信也罢
到最后你还 ...

懒得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懒得理你了~~~

不懂装懂,以后多吃点墨水再出来混江湖把

网友:
关公战秦琼!
交战者都是有实战才能的,看着过瘾!学了不少东西。
呵不要伤和气!

网友(2008-11-03):
本来这个帖子我是真的懒的回了,可今天正好看到“那套齿轮”

就再来顶下,,

好做不好做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反正我是放弃这种方法的,主要是机床刚度不够,我也不会骗大家,没什么意思)。。。。。。。。

看看图吧。。。。。

网友H:
我看你们玩车床完糊涂了吧,为什么争论了几个月还在用车床车罗纹这个范畴里的转呢?

直接在卡盘上夹个滚齿,然后在拖板上装些零件,改进成滚齿机的功能不就行了吗。
事实上车床就是个万能机器,因为它和所有的机器一样,有一根旋转的轴。
你说车床能不能当抽水机用,我说能,在卡盘上夹个水泵就可以了,还可以调节转速来控制流量,方便得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大小,和大小有直接的关系的`~~

哦 明白了 谢谢两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你们玩车床完糊涂了吧,为什么争论了几个月还在用车床车罗纹这个范畴里的转呢?

直接在卡盘上夹个滚齿,然后在拖板上装些零件,改进成滚齿机的功能不就行了吗。
事实上车床就是个万能机器,因为它和所有的机 ...

网友:
你那挂轮太厉害.....加工线.........可以成功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I:

关键这套齿轮做了还是没用能加工成。。。。后来我又另寻他路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关键这套齿轮做了还是没用能加工成。。。。后来我又另寻他路了。。。。。

 他路成功了吗?我有新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路成功了吗?我有新法可行..........

对不起,,,早在1年前就完工了,,,,,,呵呵

做法不想说主要是”说起来费劲”。。。。。。呵呵

网友K:
只要改动,基本上可以说没什么做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改动,基本上可以说没什么做不了的

给我车个风叶出来看看。。。。。。。。

网友:
发个有难度的东西。。。。高手赐教。。。。。

不锈钢工件.............该工件该怎么加工???、

图纸要求及基本尺寸:

1:所有材料为不锈钢。
2:筋板以及圆钢都是用不锈钢焊丝焊接而成,
3:底板厚50mm,内孔径为250mm,外径为550,圆筒及筋板厚度为10mm,圆孔高度为350mm,内径为35mm,外径为55mm
4:圆筒内孔及圆筒的缺口加工表面精度的光洁度都为1.6
5:四周圆筒中心圆与底板的同心度保证在0.01mm以内

二、该工件加工注意些什么?
1:该怎么下料?下料需要什么设备?
2:怎样保证圆筒的内部以及缺口的光洁度?需要什么设备?

三、谁能简明说明其工艺流程?

网友D:
补充说明:工件加工过程的关键控制点:

1:下料方法及设备(注意气割,氧割,激光切割以及线切割等下料方法都不行,可以排除)

2:18个圆孔中心构成的圆与底板外径及内孔的同心度为0.01mm

3:圆筒内孔及圆筒的缺口的光洁度保证,缺口宽度为12mm。

4:焊接圆筒以及筋板的垂直度的保证:0.01mm

5:涉及该工件加工说需要的那些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说明:工件加工过程的关键控制点:

18个圆孔中心构成的圆与底板外径及内孔的同心度为0.01mm
这个公差不明白你的意思,圆周分布和底座的孔怎么个同心?“18个圆孔中心构成的圆”这个圆你怎么测量呢?
另外,焊接精度,你说的精度,神仙也焊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疯了哦~~~不可以,

外型可以滚,花键可以拉、线切割
CNC 不合算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M:

1 下料有好多方法,不说了。
2 在底板上加工18个圆孔浅槽,保证0.01的同心度,过盈安装。
3 圆筒内孔可用钢球挤压方式保证光洁度,开口可用硬质合金刀片挤压。
4 做一套夹具将全部零件抱住加冷冻机油焊接。
5 自己想。
6 有实物照片?设计图?征询?
7 零件工艺设计不对,应采用精密铸造方式,你知道不锈钢不能铸造?

1 不要试图把车床当做拉床或插床用,那样不好,会误导新人,应专机专用。
2 理论和实践有很大差距,你改车床的思路不对,巧改车床有很多办法,如: 设计一套与斜齿轮参数相同的平面凸轮,配合车床拖板及主轴同步运动可插斜齿轮。
  以上意见仅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L:
1 下料有好多方法,不说了。
2 在底板上加工18个圆孔浅槽,保证0.01的同心度,过盈安装。
3 圆筒内孔可用钢球挤压方式保证光洁度,开口可用硬质合金刀片挤压。
4 做一套夹具将全部零件抱住加冷冻机油焊接。
5 自 ...

看,这才是高手!!!

不过估计你没仔细看帖,,呵呵,,,其实不看也罢,,,,大都在吵架。。。。。。

你说的那句“不要在这误导新人“我真的是举双手赞成!!我只所以发那个”挂轮图“上来是正好被我看到了,,,才发的。。。。

那个斜齿很多的人看我一会说好做,一会又不好做。

我说的好做其实在这个论坛已经是”超范围“的了,所以我才说不好做!其实在就是您说的那句话”不要在这误导新人“的意思。。。。

如果是在专业的机械坛子,,,,,,,我绝对说可以做!就是我楼上我说的风叶也可以做!

可惜这不是”地方“,,,,还是那句话,,,,不想误导新人,,,,,呵呵

还有那个22555777什么的人,,,不是说你,,,你的水平真的有限,多学学人家吧。。。。。

还有不要大家“讽刺”对方了,,,,,,,,没什么意思。。。。您说呢?

网友:
很经典的话!!再发依次!

1 不要试图把车床当做拉床或插床用,那样不好,会误导新人,应专机专用。
2 理论和实践有很大差距,你改车床的思路不对,巧改车床有很多办法,如: 设计一套与斜齿轮参数相同的平面凸轮,配合车床拖板及主轴同步运动可插斜齿轮。

网友D:
1:下料方法及设备(注意气割,氧割,激光切割以及线切割等下料方法都不行,可以排除)
1 下料有好多方法,不说了。

1:我觉得这个零件怎么下料很重要,因为涉及到后道加工问题。。。。

2:18个圆孔中心构成的圆与底板外径及内孔的同心度为0.01mm
2 在底板上加工18个圆孔浅槽,保证0.01的同心度,过盈安装。

2:过盈安装估计不能达到要求,(你想想高精度轴承的安装要求)

3:圆筒内孔及圆筒的缺口的光洁度保证,缺口宽度为12mm。
3 圆筒内孔可用钢球挤压方式保证光洁度,开口可用硬质合金刀片挤压。

3:挤压是在开口之前还是在开口之后?在之前的话口一开肯定就“蹦”了,在之后的话似乎也不行,主要滚压工艺的“应力”很大挖。

4:焊接圆筒以及筋板的垂直度的保证:0.01mm
4 做一套夹具将全部零件抱住加冷冻机油焊接。

4:机油里没试过,水里倒是用过。(也许就要用整体的,不要焊接)

5:涉及该工件加工说需要的那些设备
5 自己想。

5:这个问题是我在网上“粘贴”时的,不用考虑。。。。呵呵(估计发帖的人怕别人讲到自己不知道的工艺)

6 有实物照片?设计图?征询?

6:看了上面我说你你应该知道问题的出处了吧,,,据他说是“粮食机械上的东西”

7 零件工艺设计不对,应采用精密铸造方式,你知道不锈钢不能铸造?

7:铸造的没戏吧,,,,应力大的很,,,,等你加工到“薄壁”零件的时候那个变形几乎无法控制(我的感觉)

小弟是个机械爱好着,,见到这个问题后还没有“解法”,,看到这的人有的很“霸道”,,,,所以才会“贴”这个问题,,,,

没想到还真碰到“前辈”了。。。。。呵呵

以上也是我的个人意见,,,,不对之处,多多海涵。

真的盼望赐教。。。。。。小弟先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D:
1:下料方法及设备(注意气割,氧割,激光切割以及线切割等下料方法都不行,可以排除)
1 下料有好多方法,不说了。

2:18个圆孔中心构成的圆与底板外径及内孔的同心度为0.01mm
2 在底板上加工18个圆孔浅槽,保 ...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夜猫子,没想到有一群。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夜猫子,没想到有一群。

物以类具,,,,,,,呵呵 。。。。。。

网友:
人以群分

网友L:
提供原料规格(下料),现有设备型号(加工),装配图(工装),零件工作原理(工艺),这个零件与其他零件配合要求(配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提供原料规格(下料),现有设备型号(加工),装配图(工装),零件工作原理(工艺),这个零件与其他零件配合要求(配合结构)。

这些条件都没有啊!我想可以按照平时的经验来设想条件。。。

原料规格可以任意。     加工设备也可以任意(你不要给我说来个加工中心一次完工)   装配和原理还有配合结构就不用了吧

我们就单纯的看这个零件。。。。。它只是个零件。。。。。。

网友:
1 过盈配合可以保证你这个精度,关键是你能予留的过盈量。应力远小于你的焊接应力。
2 钢球挤压加工是中国人的发明,原用于解决减震器内筒的加工光洁度要求,优于日本人的镗磨加工,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和难度,应力同样要看你的过盈量及钢管的夹持方式。
3 设计一套夹具,一次夹2件,以底版内孔为定位基准。
4 焊接时注意应力方向,调整焊接方向和焊缝顺序。
5夹具要采用好一点的材料,这样才能 不拆夹具闷火去应力。
6 圆管尽可能用管材,全部零件装夹时象双胞胎面对面,-----------全部加工完成后采用‘孕妇’斑竹的DW进行分体手术。
7 铸造是优先采用的方法,去应力不难,加工不难。
         如有不当,欢迎批评。
        另:主观认为这么复杂的组件焊接成一体,精度要求比较高,应从整机的工作配合上考虑其加工工艺设计。

网友L:
跟贴偏离主题请楼主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跟贴偏离主题请楼主多多包涵。

网友D:
1 过盈配合可以保证你这个精度,关键是你能予留的过盈量。应力远小于你的焊接应力。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过度配合”才合适,不过过盈配合也是可以保证精度的。至于应力我想最合适的应该是等于最好,不过实现起来怕是比较困难。
2 钢球挤压加工是中国人的发明,原用于解决减震器内筒的加工光洁度要求,优于日本人的镗磨加工,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和难度,应力同样要看你的过盈量及钢管的夹持方式。
因为对“钢珠挤压加工”不熟悉,,,,保留意见。
3 设计一套夹具,一次夹2件,以底版内孔为定位基准。
感觉一次夹4个是不是会更好?
4 焊接时注意应力方向,调整焊接方向和焊缝顺序。
也许可以同时焊接更好。
5夹具要采用好一点的材料,这样才能 不拆夹具闷火去应力。
这一点完全同意。
6 圆管尽可能用管材,全部零件装夹时象双胞胎面对面,-----------全部加工完成后采用‘孕妇’斑竹的DW进行分体手术。
感觉可以先用机床加工出一个基准,再陪套个专用公装,也许可以。“孕妇”斑竹的DW分体手术不知所云啊
7 铸造是优先采用的方法,去应力不难,加工不难。
不错,还是一体的好!!最多多去几次应力,多加工几次,,,,来回折腾总比没底的折腾好!!
         如有不当,欢迎批评。
        受教了!
        另:主观认为这么复杂的组件焊接成一体,精度要求比较高,应从整机的工作配合上考虑其加工工艺设计。
       这一点我也知道的啊,,,,可是我没有那些数据啊,,,,,,,,我说的“不用了吧”就是我没有的意思挖。。。。。

基本可以定局了,,,,,,,,整体加工,多多回火,内孔可以“钢珠挤压”,不用焊接可以省很多问题啊!!!!

您认为可以这样定局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1 过盈配合可以保证你这个精度,关键是你能予留的过盈量。应力远小于你的焊接应力。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过度配合”才合适,不过过盈配合也是可以保证精度的。至于应力我想最合适的应该是等于最好,不 ...

你太聪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太聪明了!!!

网友:
哈哈,假如这只是出一道题还是值得解一下,如果这是一个实用零件,会有人采用下料、焊接的工艺来制造吗?先不说它的经济性,用焊接的方式焊上18个元件做到0.01mm的精度?是要有人尝试用锉刀造“神八”阿。

网友(2012-03-29):
过了几年,车床加工斜齿有没好招呀

网友:
来晚了,没有看到图,只有红叉叉。不过,仔细看了大家的发言,大概理解了楼主要加工的东西。
回忆起1978年,我刚刚从修理地球的农村招工来到一个汽车修理厂,当机修钳工学徒。我所在的厂是搞汽车大修的,就是把汽车大卸八块,连大梁上面的铆钉都敲掉重新打过。我那个车间里有车床、铣床、刨床等等,钳工在一个角落里。其他车间是专业修理汽车的各个总成。扯远了,呵呵。
一次,在其他车间干活,奉师傅之命回去取工具。看到一个中学的同学在我们车间的车床上干活,免不了要寒暄几句,看看他在干什么。得知他在车队干车工,到我们这来是加工一个革新的小零件,据说装上这个零件,汽车的动力能提升。我粗粗看了一下,是在一段钢管内壁车半圆的斜槽。(30几年了,以下说的尺寸完全是凭记忆的,其实当时就不清楚)。钢管内径约70,长度约60,槽宽约8,与轴线夹角约10几度。似乎槽的数量应当是8或9条,我看见的时候,大部分槽他已经车好,我看见的槽壁很光滑,没有刀纹。工作的时候车床转速很低,吃刀很浅。

网友:
这个贴太强了.........

网友(2012-09-05):
可以这样车(结合垂直拖板完成向上进给):

网友:
论坛有大侠用数控车做斜齿轮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552&highlight=%D0%B1%B3%DD%C2%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