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彻底砸锅了

楼主(2008-09-16):
今早就飞了1节
电池
,装第2节电池的时候,刚装上机翼就转开了,然后4合1冒烟了,2个马达也烧了,一股烧糊的味,也不知道2个伺服器有事没,哎,以后不玩了,伤心了。注:(控开关没开)
如果控的开关开了,再连接电池,会出现这种现象吗?谢了。  就飞了2次,就玩完了。为什么?????????????????

网友A:
LAMA 机子我一般是飞3分钟左右休息近十分钟,没办法,碳刷电机散热实在是慢!

网友B:
哈哈自己失误多多注意

网友C:
LZ犯了低级错误
开机顺序:开控---飞机上电
关机顺序:飞机断电--关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