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7开机后不显示

楼主(2008-09-16):
我的DX7刚买的 到货我试了一切正常 我就放在旁边没管它了 可这两天开不了机 我以为是
电池
没电了 又没有2芯接口的
充电器
就到网上买了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a992764813b5.jhtml
今天到货我充完电插上去
遥控器
依然没反映怎么搞的啊?

网友A:
 看看保险烧没~

网友B:
不懂要多问,遥控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C:
把电池放里面,过个2天再开机看看,有可能是控里面存储的电不足,我把电池拿掉半个月后开机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D:
检查一上,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保险是否有问题,开关是否有问题!
www.rc-servicing.com

网友E:
估计是保险丝烧了